汽车空调维修分析

楼主(2010-09-15):
在车主抱怨空调不凉,而手头又没有必备诊断仪器的情况下,如何对空调的故障做一初步诊断呢?在中医为病人看病时经常使用的手法是号脉,其实为汽车诊断空调故障也可以为汽车空调号脉。汽车空调的脉搏是在空调的高低压管,一般打开引擎盖就可以看到。

  1、在检查高低压管温度之前要将空调要设置到最大制冷,风量最大,直吹的位置,空气内循环,A/C开关打开。出风口的温度,据经验值大约在5摄氏度左右为正常。

  2、支起引擎盖确认电子扇同时运转,压缩机也在运转。如未运转,则松开高压管的保护盖,用利物轻轻按压高压排气顶针,看是否有强劲的冷媒溢出,如有则证明空调的故障在电路系统。如没有冷媒强劲地溢出,请仔细查看空调管的各接头是否有油渍,如有则证明是空调系统存在泄漏点,这种维修可能很废时间,也很可能维修了一处,又会有其他处泄漏,这是不可避免的。请车主对维修泄漏予以充分的理解。最后记住将保护盖拧好。

  3、用手触摸高压管和低压管,仔细感觉他们的温度。在制冷系统工作正常的情况下,高压管的正常温度大约在50至60摄氏度之间,也就是用手可以牢牢攥住30秒种左右,时间再长就坚持不住了。低压管的温度大约在5至6摄氏度之间,也就是用手能感觉到冰手。

故障现象有以下几种:

  1、手所感觉到的空调高低压管的温度正好符合正常情况,可是车内就是感觉到不凉。肯定的是空调的制冷不存在问题。问题可能在于:空调的温度调节系统。检查暖气开关控制拉线是否脱落、检查暖气水阀是否在关闭的位置。如可以用手触摸水阀的前后,正常的情况应该是靠近发动机一侧温度高,靠近车体一侧温度低。如不正确,则调整暖气开关至关闭状态,如不能有效地截止冷却水的进入则更换暖气开关。

  温度风板的控制系统。调节温度旋钮感觉温度是否发生变化,若不变化则可能是风板控制拉线脱落,如脱落则重新安装调整。

  感觉出风口的风量是否足够大,如果风量小则是蒸发器堵塞,需要拆卸蒸发器进行清洁。

  2、触摸空调管,高压管很热甚至烫手,当然低压管也不会凉。这种情况下,可能会出现压缩机频繁通断的现象。尤其是在发动机高转速的情况下压缩机根本不吸合。切忌不能长时间的高速运转发动机,否则会很危险。

  查看冷凝器和水箱及其之间是否被污物堵塞。如有,清除掉污物即可。

  如确实无污物堵塞,则查看冷媒观察窗,看冷媒是否过多.现象是能看到液体流动,但看不到任何气泡,则证明冷媒的加注量过多了,需要重新做一次标准的抽空加注。

  注意:对于高压管过热的现象,还要查看空调压缩机的下方是否有油渍,如有则证明压缩机的限压阀已经被高压破坏,需要更换压缩机。

  3、触摸空调管,高压管温度低,而低压管温度高。

  此种情况下,是压缩机不能有效的使冷媒进行循环,可能需要更换压缩机。

  4、如果启动空调制冷系统后,两个电子扇同时运转。但就是空调泵不吸则很可能是汽车电脑烧穿了,可以修理。

1人赞赏

网友:
谢谢分享!知识就是力量!

网友(2010-12-25):
谢谢、、很宝贵好经验

网友(2011-03-03):
谢谢分享,受益匪浅

网友(2011-08-24):
非常感谢!以后要多请教了

网友:
高压50-60度 指的是冷凝器以后吧

网友:
谢谢分享 经验就是财富

网友:
谢谢楼主的好经验顶

网友(2011-09-27):
学习了,谢谢宝贵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