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信] 海信高清烧行管的处理方法《转》

楼主(2010-10-02):
1.海信HDP3406D行管损坏多数是由于解码板上TDA9332H 的20脚和21脚外接的12MHZ晶振不良所致。

2.海信HDP2907M行管坏,上下阻尼管也连带击穿,换后左右枕形失真,行管发热快。查枕校管正常,进总线调数据无效,更换TDA9332H后一般故障都可排除。

3.海信的HDP系列开机烧行管,很多都是行激励三极管C2383性能不良。更换同型号管子也不能排除故障,在损坏行管的前期,可以看到光栅拉丝。需要更换D669三极管或C3807即可排除故障。

4. 高清行管损坏原因;最常见也是故障率较高的是行逆程脉冲取样电容[并非是逆程电容]漏电,烧焦,开裂所至.
型号多为;2KV/471-681蓝色瓷片.位号一般为C411.
先期现象;图象有拉丝或行不同步,图象右侧有不规则阴影.

5. TDF2988开机及烧行管的,一般是数字盒里的12M晶振坏,还有就是逆程电容坏
高清电视机激励不足烧行管的电视机,判断为行推动管坏(包括性能不良)的,用原来的行推动管C2383是可以的只不过不能用市场上购买的,必须用海信公司提供的,市场上的C2383的放大倍数基本不够,这个要引起注意.
另外海信高清电视机损坏行管还有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就是,逆程脉冲电容为681P/2KV的,打火损坏的也较多(海信的高清电视机的逆程脉冲一般都是从行管的集电极对地用电容分压的方式取得的)

6. 高清电视烧行管,部分维修人员在代换推动管的时候,用普通的C4544,C2482之类来代换,会出现行管不定期的损坏,所以,高清电视的推动管是不能用普通的代换的,只能用原型号,一般现在用的比较多的是C2383.

7. 在行推动管之前加有一级推挽放大的部分海信高清电视,易出现不定期烧行管故障,原因是原机所用的推挽放大管V404(2SC1815)、V405(2SA1015)功率偏小,维修时要将这两只管直接换新或用功率稍大的2SC1943和2SA966进行更换,并同时把耦合电容C429(10uF/16V)、行推动管V402(2SC2235)一起换掉,V402可选用常见的中功率管2SC3807直接代换.
若更换原型号建议使用厂家提供的C2383或C2235。机器工作时这两只管子的温度较高,加上距离发热量很大的行推动供电电阻R417太近,所以很容易造成引脚虚焊,说到底这还是因为管子的功率偏小,维修过此类故障的人员都可以看到管脚部位线路板已有明显发黄现象。

8. 高清电视烧行管,部分维修人员在代换推动管的时候,用普通的C4544,C2482之类来代换,会出现行管不定期的损坏,在代换时应慎重考虑。

9. 海信29寸胶片DP2906G经常会烧行管也有行推动至行管基极电阻阻值由0.68欧增大至2.5欧或以上所致。这款机芯的电阻阻值不能大于1欧大于1欧就烧行管]

10. 海信HDP2977,MST高清电视机:
电视现像是工作5分钟出现行不工作,1秒钟后又工作,又过1秒又不工作,电源138V正常行推动电压时有时无.直接换新行推动管前面的V404,V405两个三极管A1015,C1815后,电视机一般都能工作正常.

网友:
高清彩电烧行管一般难缠,这给我们提供了方便.

网友:
总结的不错2383用4544代过不行.未用3807代过

网友:
这资料好,学习了。

网友:
如获至宝,谢谢了!

网友:
资料很好,学习了,HDP2907上面我用C3807很好。

网友:
学习 了,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