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型冷库的常见故障及排除方法

楼主(2010-10-09):
    小型冷库,包括活动式冷库,容量一般为100吨以下。冷库蒸发器采用排管式或冷风机组合式,由压缩机组(水冷或风冷),节流膨胀阀等组成完整的制冷系统。压缩机多数采用半封闭式,较大系统也有采用开启式的,较小系统采用全封闭式的。制冷剂以R22为常见。
    冷库的制冷系统,一般最常见的操作故障为:制冷温度下降缓慢、系统堵塞引起运行工况不正常或无法运行等。
    冷库制冷温度下降缓慢,多为操作调整不当所致,其中膨胀阀的调节是最为关键的。膨胀阀的开启度小,制冷剂通过的流量就少,压力也低;膨胀阀的开启度大,制冷剂通过的流量就多,压力也高。根据制冷剂的热力性质,压力越低,相对应的温度就越低;压力越高,相对应的温度也就越高。按照这一定律,如果膨胀阀出口压力过低,相应的蒸发压力和温度也过低。但由于进入蒸发器流量的减少,压力的降低,造成蒸发速度减慢,单位容积(时间)制冷量下降,制冷效率降低。相反,如果膨胀阀出口压力过高,相应的蒸发压力和温度也过高。进入蒸发器的流量和压力都加大,由于液体蒸发过剩,过潮气体(甚至液体)被压缩机吸入,引起压缩机的湿冲程(液击),使压缩机不能正常工作,造成一系列工况恶劣,甚至损坏压缩机。膨胀阀的开启度,应根据当时的库温进行调节,即在库温相对应的压力下调整。
    如库温为-10度,冷库的蒸发温度应比库温低5度左右,即为-15度,相应的蒸发压力为0.3MPa左右(绝压)。由于存在压力损失的因素,该调节压力基本反应在压缩机的吸气压力上。
    调节膨胀阀必须仔细耐心地进行,调节压力必须经过蒸发器与库温产生热交换沸腾(蒸发)后再通过管路进入压缩机吸气腔反映到压力表上的,需要一个时间过程。每调动膨胀阀一次,一般需10~15分钟的时间后才能将膨胀阀的调节压力稳定在吸气压力表上,调节不能操之过急。压缩机的吸气压力是膨胀阀调节压力的主要依据参数。
    膨胀阀技术性能的好坏,直接影响其能否正常调节运行的标志。通常容易出现过滤网的堵塞、感温剂的泄漏等故障。造成调节反应不灵敏,调节失控或无法调节等。当膨胀阀的进口处出现结霜(或阀盖也结霜),进液管的温度比常温低,甚至结露;压缩机的吸气压力低于库温下的相对应压力,机器运转温度和排气温度高,制冷温度下降缓慢或不下降,足以说明膨胀阀的滤网堵塞,存在脏堵或冰堵现象。
    处理方法:关闭供液总阀,开启压缩机运转,待吸气压力稳定在0以下时,关闭压缩机的排气阀,在关闭终了时停止压缩机运转(收氟完毕)。拆开膨胀阀的进液口,取出滤网清洗后装回,并更换输液干燥过滤剂或过滤器,检查输液电磁阀的性能后复原(检查清洗完毕)。打开压缩机的排气旁通口(其它仍处收氟时的状态),开机运转,让供液总阀至压缩机体内的空气全部从排气旁通口抽出,待吸气压力稳定在0以下真空时(抽气完毕),关闭排气旁通口,打开压缩机的排气阀和供液总阀,系统恢复运行。
    如果膨胀阀本身工作正常,只是因为系统水份或脏物过多而引起的堵塞现象,造成严重的冰堵或脏堵,使系统工作不正常,膨胀阀前进液管的温度比常温低,甚至结露,阀后管路无温度反应,压缩机的吸气压力在0以下,机器运转温度和排气温度高,甚至出现敲击声,制冷温度不下降,运行工况恶劣。
    系统水份过多,主要是因为平时维修真空不彻底;泄漏造成低压在负压情况下继续运行而吸入潮气;系统拆开后搁置时间过长;机件回潮粘水;制冷工质含水份超量;水冷式冷凝器的冷凝管破裂等所致。系统积污过多的原因,主要是排管式蒸发器及水冷式冷凝器铁质氧化物和系统的其它污物随工质循环的沉淀。
    处理上述故障,系统的排污和除水操作可同时进行,具体方法:接压缩机低压阀的旁通口放氟,当放至0表压时,即可视为系统工质已经放完。将蒸发排管的最低处事先开一直径与排管相同的旁通口,并安装好相应的氟用阀门;冷凝器的出液口(水冷式冷凝器的冷凝管破裂应先予补焊或更换)应安装同径三通口及相关阀门。开启压缩机(水冷式冷凝器的供水阀应予开启),从吸气旁通口吸进空气,经压缩机压缩升压,待压力升至1.2MPa表压时停机,迅速全开蒸发排管最低处旁通口阀门和冷凝器出液三通口,压缩空气随之系统污物和水份分别由高压和低压侧迅速排出(较小空间冷库排管的排污口可临时接皮管引出库外,注意皮管不得高于排污口)。当系统压力接近0时,重新启动压缩机升压和排污,如此反复数次,直至系统内的水份和脏物被确认全部排出为止。停机随后立即更换干燥过滤剂或新滤器,清洗膨胀阀过滤网和电磁阀,拆洗压缩机的吸气滤网,更换压缩机的润滑油,关闭排管排污口阀门和冷凝器的出液三通口,压缩机的低压阀旁通口接氟瓶,关闭压缩机的排气阀,打开排气旁通口,系统的其它阀门应予开启状态,启动压缩机运转进行系统的真空和加氟操作,恢复系统的投产。
    压缩机压缩效率的检验:关闭压缩机的的吸排气阀,打开排气旁通口(多用口),启动压缩机运转,压缩机的低压将很快形成真空,排气旁通口的出气逐渐变小,很快不再有气体排出,运转响声也逐渐变小,排气旁通口也无油排出,关闭排气旁通口(多用口)停机后压缩机的低压真空不会很快回升,高低压压力需待10-15分钟后才会平衡,说明该压缩机的压缩效率良好,气阀的密封性符合要求。如果压缩机的排气旁通口一直有气体排出,或者还会带出(喷出)润滑油,足以说明该压缩机的压缩性能差,气阀的气密性不严,气缸的运转部位及油环的磨损间隙过大。需进行修理。这是检验压缩机的压缩效率及气密性试验的最基本、最简单、最实用的一种方法。
    此外,应经常或定期进行系统的放油和放空气操作,以提高换热器的热交换性能及制冷效果。由于冷冻油有较大的粘度,通常被吸附在管路或容器的内表面,形成油膜层。特别是在低压侧(膨胀阀出口至压缩机进口),由于温度低,油的粘度则更大,形成的油膜层当然也更大,这样就增加了热交换器(蒸发器和冷凝器)的热阻,影响传热性能,降低了制冷效果。系统中的油越多,这种弊病就越大,所以对制冷很不利。系统中存在空气或其它不凝性气体,会造成冷凝压力和温度升高,耗电量增加,压缩机的运转温度高,负荷重,降低制冷效率。排管式蒸发器可利用最低处开设的排污口排油;冷风机组合式蒸发器的最低处出液口厂家一般都会设有排油(污)口。放油和放空气操作都应在系统停机静态下进行,放空气还应选择气温较低时进行,这样效果会更好。没有专用放空气设备的系统,放空气一般选择高压侧最高处的出口。冷库的蒸发排管和冷风机翅片管,都要及时(定时)予以除霜,以保证其良好的传热效果。
    这些都与制冷效果有着最直接的关系。

    注:本文刊登在《家电维修》杂志2008第三期上。

3人赞赏

网友:
好多字.看了半天谢谢

网友:
谢谢!我也学到了不少,但由于接触较少,有些地方还是比较抽象!

网友(2010-11-09):
很好的学习机会,应该好好学习学习!

网友:
刚接触冷库,资料对我帮助很大,谢谢!

网友:
有针对性和实用性。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