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3维护小常识

楼主(2010-10-12):
一、功能键错乱及其他不明原因的错乱问题
    原因分析:程序被破坏或者已感染电脑病毒。
    解决方法:对机器进行“FAT”格式化,如还不行,则需要修复软件进行修复。
    注意机器在上传或下载时,请不要直接拔出机器,不然会丢失文件,在上传或  下载完文件后,  用鼠标在左击电脑右下角的箭头盘符弹出对话框并选择,再确定,即弹出OK,
二、充电不进电或充不饱电
    原因分析:
    1、长时间没使用机器时,未关电源,导致电池的电量完全被消耗,电池已经被损坏;2、经常不充饱电,导致电池长时间不能完全利用,而降低了使用寿命。
解决方法:
    1、长时间没有使用机器时,要关闭电源开关(百业网告诉大家如无电源开关要尽量一周左右充饱一次电量,对电池进行保养,加长电池的使用寿命。2、电池低电时,进行充电应尽量充饱,使电池能充分利用。
三、开机后重复显示STARING…,或开机后马上自动关机
    原因分析:
    1、MP3感染了电脑病毒后与下载的文件有冲突;2、格式化的方法用错;3、电池没电
    解决方法:
    1、对电脑进行‘FAT’格式化,如不行,则需要用软件修复,修复软件请在我公司的网站的“技术支持”中下载(在其他程序文件时,请先建好文件夹,将程序文件放到文件夹,以免程序与MP3的程序产生冲突;2、用‘FTP’将MP3再格式化一次;3、对MP3进行充电。
四、播放歌曲时不能显示歌词
    原因分析:
    1、机器内无LRC歌词;2、不是LRC格式的歌词;3、歌词与歌曲的文件名和字符不一致
    解决方法:
    1、从网站上下载LRC格式文件歌词;2、重新命名歌词或歌曲名,必须保证歌词与歌曲的文件名完全一致,不能有错;3、用我公司附配的光盘内的歌词合成器重新编辑LRC歌词。
五、MP3格式化后不能使用
    原因分析:
    1、使用了‘FAT32’格式进行格式化;2、使用了‘错误格式化’;3、电池不能储存电量。
    解决方法:
    1、在WIN98、XP系统下进行格式化,一定要选择‘FAT’格式进行格式化;2、格式化时不要选择‘快速格式化’,这样容易出现故障。
六、WIN2K、XP系统找不到可移动磁盘
    原因分析:
    1、未打开机器(直插机除外);2、XP系统自动保护;3、USB线有问题;文件完全消失。
    解决方法:
    1、先开机再进行连接电脑;2、重新启动XP系统;3、更换USB线。
七、WIN9X系统检测到硬件,但找不到可移动磁盘
    原因分析:
    1、WIN9X系统未安装驱动程序;2、USB线有问题。
    解决方法:
    1、在WIN9X系统下安装驱动程序(附配的光盘内有此程序),安装后重新启动电脑;2、换一条USB线。

网友(2012-10-03):
怎么不说按键也会坏呢

网友(2013-04-17):
多谢!以后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