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维] 创维OM8373机芯彩电行不起振故障求助

楼主(2010-10-25):
这台机被别人修过的,换了5线电源模块,行管c极电压140v正常,b极无电压,行推动b极为0.75v,c极为1.5v,8373的33脚行驱动输出是1.13v.正常为0.45v,测1脚待机脚为0v.正常为2.8v。测39脚54.56.61.14.脚8v。3.3v供电正常.测49脚abl电流限制,场保护脚为0.75v,正常为2.4v,测50脚暗电流检测为1.7v。正常为3.25v,测36脚高压,过压保护为1.6v正常为1.7v,修了半天,不知道怎么修了,望高手指点,急急急

网友:
看是不是在开机状态。。。。换一下存储器

网友:
推动电压低了 查他的供电看

楼主:
查了。2个8.2K的电阻正常

楼主:
断开行推动B极,有135v

网友:
写个存储器试试,不行就是大块坏了

网友:
查推动供电

网友:
我这两天修一台tcl大块也是8373的上术故障现象类似换了大块就好了

网友:
检查一下行推动  把行推动管的基极断开  看看行推动C极电压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