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缩机卡缸怎么办?

楼主(2010-10-27):
压缩机卡缸了.还能修么? 听说用大电容启动还有直接用380V 是怎么回事. 我从来没试过啊? 那位师傅能告诉下.要是能行接线要怎么接 接压缩接的哪个端啊启动端还是运行端?
小弟在此谢谢了!

网友:
建议你不要修了,直接换台新压缩机保险

网友:
回复 楼主:

有激活的。但几率很小。用电容法就是:220V电源,原来接电容一段的引线换到电容另一段,试机。用380V就是三根接线柱任意接,瞬间通电后,再将任意两根线反接,再通电试机。两种方法试机时间要短。

网友:
新手就不要修了 有危险!!!

网友:
搬起来在地上摔几下。

网友:
通电后即用锤四边敲打,如果还启动不起,那就没修的必要了。

网友:
还没有见过380V的启动电容,压缩机卡了可以加大电容来启动,也可以用橡胶锤打一打。

网友:
踢几脚说不定就好了

网友:
我上次修的冰箱也卡缸了,我想压机坏了,我试了几次都不行,放了一宿,第二天我想再试试,一插电,压机竟然起动了,我敢快抽空加氟,现在能制冷,就是声音太大。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网友(2010-12-04):
建议楼主加点冷冻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