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 彩电黑屏故障的维修技巧

楼主(2010-11-04):
第一:灯丝不亮;如果灯丝不亮,我们就要检修灯丝供电通路是否有开路性故障(而我们灯丝供电的排插脱焊故障率较高),灯丝是否开路或者短路。

第二:加速极电压不正常;我们常见的加速极电压不正常引起的黑屏故障大多为加速极调整不当造成,这也是飞利浦机芯区别于其它机芯的一个特点,东芝机芯和三洋机芯如果加速极调整不当只会引发亮度不正常的故障;其次就是加速极短路,这一般是彩管内部加速极短路,我们只要快速拔下尾板然后测一下加速极电压是否回复正常值即可确定是否彩管损坏;

第三:暗电流反馈是否正常;暗电流反馈电路是检测显象管阴极电流连续校正的截止电流,提高图象质量,同时可以保护彩管,但却增加了我们黑屏故障的检修难度,我们可以通过检测暗电流反馈检测脚电压是否正常来确定是否此部分电路出现问题(即BLK IN输入脚)正常时工作电压为7.5V。暗电流检测电路包括CPU电路,解码芯片,视放电路,CRT电路,束电流检测电路。其基本工作原理是:在场逆程期间,解码芯片内部的连续校正放大器在CPU控制下建立起设定的基准黑流电平,视放电路输出的黑电流检测信号分别通过每一路(即红、绿、蓝)的反馈电阻(470Ω)反馈至解码芯片(TDA8838为18脚、TDA9373为50脚)与解码芯片输入的束电流反馈信号(8838的22脚、9373的49脚)共同调整芯片内部的校正电路,从而实现CRT暗平衡自动调整。
由此可知:暗电流反馈回路是一个大闭环的反馈回路。在这个回路中任何一个环节出了问题都有可能引起调整电路工作失常导致黑屏故障。所以当我们确定是此部分电路出了问题就要分别检测:
A:确定芯片供电电压9V是否正常;
B:三基色输出及视放电路是否正常,因为每一路基色放大电路无论出现开路,短路和元件性能不良都有可能导致此故障,我们经常通过用数字表的毫安档来测量反馈电阻上的压降来区别是哪一路基色放大电路有故障(如三路都正常则所测电压值基本相同),以缩小检修范围,然后再具体的去查这一路,当视放电路检测无故障后,就要考虑是否彩管损坏;而在此电路中我们还要考虑关机消亮电路,虽然此电路故障率极低。
C:暗电流反馈输入脚直流供电8V及其偏置电阻和旁路电容是否正常;还有的机型此脚外接一个8.2V的稳压管,如果此管损坏也会导致黑屏;
D:ABL电路即束流输入电路是否正常;
E:场电路工作是否正常;当场扫描工作不正常时,为了防止显象管损坏,场块的输出保护电流能给束电流提供一个限制性输入电流,当出现故障时,RGB输出被截止,出现黑屏故障;当场扫描不正常引起黑屏故障时,只要调高加速电压就会出现一条水平亮线。(TDA8838的22脚即为束流输入脚又为场保护输入脚)F:解码芯片本身是否有故障;
G:CPU及总线控制电路,一般情况下我们可以通过更换存储器来确定是否总线数据出错造成此故障;同时亮度、对比度等模拟量控制也在总线内部,而这些数据不正常也会导致黑屏故障;(另:现在很多机芯都有AT单独听功能,此功能误操作会导致行不起振和黑屏故障,还有在实际维修中发现,很多机子按键漏电,导致CPU功能错乱也会引起黑屏故障)
H:飞利浦超级单芯片的数字供电3.3V不正常也会导致此故障;
I:沙堡脉冲工作不正常会导致黑屏,在我们实际维修此故障的过程中,因TDA88系列和TDA93超级单芯片系列,沙堡脉冲输出脚和行反峰输入共用一个管脚,所以我们常见此脚工作不正常时表现出来的故障大多为行保护引起的行不工作,但我们在实际检修过程中仍要考虑此因素(注虽有场保护电路会引起束流不正常,导致黑屏,但场扫描电路工作不正常,沙堡脉冲也就不正常);

第四:视频信号传输不正常或者亮度信号丢失也会导致黑屏,此种情况一般表现出来的是有光栅字符,但只要无信号输入就会导致黑屏。而此故障出现问题最多的就是AV/TV切换块,还有视频信号传输通路中的三极管和使其能够正常工作的偏置电阻。

网友:
总结得很好,谢谢分享。楼主辛苦了。

网友:
领教了确实厉害!!辛苦了

网友:
能够真正弄懂黑屏的来龙去脉,我们就能解决百分之八十的故障。往往这些知识是很多人头疼和被忽略的地方。谢谢楼主的用心总结!

网友:
很好的经念,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