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炉] 九阳电磁炉E3的维修

楼主(2010-11-06):
一台九阳电磁炉在每天做饭时,中午和下午正常,做早饭时出现E3.根据现象明显是电网电压过高保护,拆开机器检查过零检测支路,两只二级管正常,串接在两只二级管上的取样电阻共两只,每只阻值330K,经检查也正常。该支路的其他元件也未见损坏的。接下来检查过零检测电压为3.8伏-4伏左右,明显不正常,该电压在正常时应该在2.8伏-3伏。但是该之路又没有坏元件,那么是什么原因造成的电压过高保护。实在找不到,没有办法,只好把两只330K的取样电阻,换成470K,在量一下取样电压保持在2.8伏,装机一切正常。

网友:
又学一招 谢谢分享

网友:
谢谢分享维修经验。

网友(2011-03-06):
R200.R201.................................

网友:
是的R200.R201都是330K。我也用以上方法修好几台啦!。。。。。。。。。。。。

网友:
又学一招。

网友:
谢谢你的经验

网友(2011-06-08):
好经验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