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维] 紧急求助创维32P93MV等离子彩电绿灯着不开机

楼主(2010-11-12):
开盖发现电源板C210-2000UF和C207-470UF两个电容鼓泡换后仍然开不了机,我修平板电视不多,没有资料无从下手,那位师傅能抽点时间帮帮忙,在此先深表感谢了。

网友:
先看电源板到主板的5V待机电压正不正常,正常的话按开机键,看看主板有没有开机电平(STB)送到电源板,没有,主板这边有故障,有开机电压送到电源板,测VS,VA电压有没有(屏上标有电压值),测不到电压,查VS,VA电压形成电路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小艾师傅指点,我明天查查看,有图纸吗?给发一份最好。

网友:
是这个电源的图纸吧,修好了要谢谢我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cherish 师傅回帖,已下载资料很实用,让用户送过来马上修。

网友:
次机出现次故障一般为主板故障的多,先查查VS.VA电压有没有,没有的话查查RL-ON是否低电平,正常工作为低电平,如果高电平可以断开试试,应该可以正常收看。

网友:
谢谢了,图纸,我今天也用下

楼主(2011-01-20):
回复 网友A:
此机已修好,Y板大功率管子击穿,没配件,整体换OK,深表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