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虹DP4388型背投彩电会聚调整的方法

楼主(2010-11-25):
长虹DP4388型背投彩电会聚调整的方法
一、会聚不良。
  调整方法:背投彩电会聚不良直接造成电视画面显示图像失真,图像有可能出现几何失真、画面轮廓带其它颜色、画面显示紊乱等现象,此时进入会聚状态可见会聚画面红、绿、蓝会聚线不重合,且存在几何失真。会聚不良的原因有会聚组件内元件性能变质、会聚功放电路故障、因运输、搬动等造成三只投影管安装位置发生改变等。
  上述三种原因可通过以下方法判定。在会聚状态下,调整R、G、B会聚画面水平、垂直方向的会聚,看调试是否有效。若有一路或几路会聚调试有效,说明会聚组件工作电压、总线信号、主行场同步信号及会聚功放供电电压(+25V、-25V)等正常。若六路信号中有几路或一路会聚调试不起作用,表明这几路或一路会聚信号通道电路存在故障。需检查会聚组件元件焊接是否正常;抽出印制板测量会聚功放引脚对地电阻,以及更换会聚组件和会聚功放块。若会聚调试根本不起作用,可判定会聚组件、会聚组件外电路或会聚功放及供电电压不正常。当测量会聚组件工作电压、I2C总线信号、行场同步信号及会聚功放的工作电压等仍不能排除故障时,需更换会聚组件,并检查会聚功放及引脚外电路,故障即能排除。
  二、会聚乱。
  调整方法:数字会聚电路的作用是保证光栅任一点、线、面的会聚调整。会聚调整与信号制式有关,制式不同(如TV-PAL/ NTSC、DVD-PAL、NTSC、VGAT等),会聚信号调整过程也不一样。只有完成了不同制式下信号源会聚调整,才能正常显示接驳的各种信号源。会聚调整应遵循先调绿投影管会聚方格画面,并作为基准,再进行红、蓝投影管会聚方格画面调试。完成了红会聚粗调,再切换到红、绿会聚方格同时显示的状态,通过反复调整红会聚点、线,使屏幕上显示一幅红、绿完全重合的黄色会聚方格画面,表明已完成了红会聚调整。再进行蓝会聚粗调,蓝会聚粗调完毕再进行蓝、绿会聚重合调整,当屏幕上显示一幅青色会聚画面时,表明完成了蓝会聚调整。 上述调整后接着进入会聚细调过程,通过反复调整屏幕显示的红、绿、蓝,大部分地方已经重合的画面中仅有一部分红、蓝、绿点和线不重合。进行会聚细调时,画面边沿调试较困难,还需返回到会聚粗调状态通过调试会聚画面倾斜、画面中心等,再返回到细调状态反复调试,最终使屏幕上显示一幅白色的会聚方格画面。有时调试会聚画面四角及边沿时需将光标速度调慢一些。光标的速度通常在进行粗调时可设置快一些,而在进行会聚细调时(尤其是调点时)光标速度可设置慢一些。通过以上操作即完成一种制式信号下的会聚调整。
会聚调试过程比较复杂,在进行会聚调试时,不能随便按遥控器的按键,否则可能造成彩电无法正常显示电视画面的严重后果

网友(2020-11-06):
二手投影机多少钱一台,我想买一个

网友(2022-06-27):
很好的帖子谢谢分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