燃气热水器有时正常,有时有打火脉冲不着火的维修

楼主(2010-11-28):
我修过很多这样的问题,我知道问题根源,现在我就按维修流程分析一下,后面回复可见是我的经验,想看就回复你对这问题的看法,不想看请绕行,不要发无意义的帖子,谢谢~
      首先可以肯定根源绝对不是水压问题,因为有打火脉冲,说明水压联动开关已经开了,水压起码能打开水压联动开关了,至于气的水压阀有没打开,应该还不是检查到他的时候,这时应该检查电磁阀为什么不吸合的问题,等搞好电磁阀吸合的问题后不能着火再检查到这步了,检查电磁阀不吸合的问题,应该测电磁阀线圈通不通,通的话阻值一般我不看,因为电压低,匝间短路的可能很小,通的话随便检查插头接口有没铜绿赃物导致接触不良,排除这问题就测脉冲输出电压,黑线为地,对应电磁阀电阻小的那根线在刚开时应该有瞬间3V,另一根线,则稳定有电压,如果这些条件都正常,那就是接下来这个问题了,我修的有打火脉冲有时不着火,电磁阀不工作的都是这情况:
首先还得排除气源的气压问题,气压大,电磁阀自然就不够力吸合啦,这问题只会出现在用瓶装煤气的热水器,都是减压阀坏了!如果排除了气压问题,就是燃气热水器的电磁阀阀门里因用的燃气不纯,有气渣,导致阀门黏住,只要拆开清洗就可排除故障~

网友:
我修过是煤气罐上那个减压阀的问题 换了电磁阀就吸合正常了

由于减压阀没有起到减压的作用压力过大也会导致电磁阀不跳

网友:
看来我答对了。

楼主:
回复 3# 往事怎能随风,

    对了一半,还有一部分机时后面的情况~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一般是先拆开电磁阀把阀上那个皮帽取掉 再看火打起的瞬间火大不大

如果火花炸的很大比平时不正常那再查减压阀 如果火和平时差不多就是电磁阀本身故障

网友:
有时是啥都没坏,就是煤气的压力过高了,导致点火时电磁阀的吸力不能克服弹簧力+煤气压力。

楼主:
回复 5# 往事怎能随风,

    哈哈,套到有用的经验了,我平时不会这样检查减压阀,都是代换,你这方法不错,以后检查方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