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佳] 组装彩电视放电压只有100多伏无灯丝电压

楼主(2010-12-09):
接一台外面是康佳牌子的21寸电视,其实就是一台组装机,毛病就是好像能开机的样子能听到一点高压声音电源正常110V,视放电压只有100多一点,无灯丝电压,换高压包还是不行 。

网友:
行没震荡或是没行激励。检查机子是不是遥控关闭

网友:
行没工作,测推动电压多少,和行供电电压!

楼主:
忘说了我放AV哪叭还能听到声音,能加大关小声音。

网友:
回复 网友A:

    行偏转输出回路有开路 或虚焊

网友:
施放电压是从电源部分 还是从行变输出的 如果是电源那可能是施放板上有短路的地方 如果是从行变输出的 重点查行震荡 行输出

网友:
楼上说的对   看释放是哪里给的   看行起振没

网友:
赞成沙发的看法

网友:
回复 网友B:

    非也 你别忘了 视放绕组是与+B输入 行管C极相连的 通常行变1 2 3引脚是相通 1则是行管C极 2则是+B 3则是视放 因行不起振 所以视放输出等于+B或高出少许 行起振时 视放绕组有互感电压 所以为180V 行弱振荡时 则视放电压比原来降低30-40V
而并非有视放电压就判断行变有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