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 求助TCL2575D总线进入方法

楼主(2010-12-20):
今天帮朋友看一台王牌型号2575D,故障是场幅不满,且上半部压缩。想进总线却进不了?谢谢!

网友:
遥控器电路板有一个空二极管D04位置,按符号标识的方向焊上一个1N4148二极管;在遥控器正面的壳上,最下一排最左边打一个洞。通过这个洞按下导电胶,同时按住“菜单”键,按第一次进入“普通调整”菜单;按第二次进入“维修菜单”,或同时按住小孔里的导电胶和“美化画面”即可

网友:
还有最简单的方法
就是把电脑快的数据换了不就好了

网友:
将普通遥控器打开后盖在线路板上的D04位置插上二极管(IN4148), 方向与板面方向相同,然后,按“菜单”两次,即可进入“工厂模式”的各项目调整

网友:
进入总线又能怎样?

楼主:
回楼上,我都试过就是进不去。

楼主:
因为除了场上下不满,其他都正常,我想应该是数据问题。

网友:
我同意5楼的说法。你能进入,又能怎样。故障依旧

网友(2017-09-07):
还可以更改对地电阻的阻值,改变场幅度的大小。进不去总线的,我经常这样改。效果还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