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 东芝F2DB机芯(第二代火箭炮)I2C总线调整方法

楼主(2010-12-21):
一、东芝F2DB机芯(第二代火箭炮)

采用东芝F2DB机芯的彩色电视机有第二代火箭炮2929、3429等机型,因使用的集成电路为I2C总线控制式,故电视机的调整也必须通过I2C总线控制进行。东芝2518的I2C总线数据调整方法也基本相同。
  1.维修状态调整
接通电源后,同时按遥控器上的“F”键和“AV”键“->”键,然后依次按遥控器上的数字键“1”、“0”、“4”和“8”,这样电视机便可进入维修状态,此时电视机屏幕右上角出现“M”字样。
同时按下遥控器上的“F”键和数字键“4”,便进入I2C总线自检方式,主要检查I2C总线上挂接的各被控IC与主控CPU之间的协议通讯是否正常。同时在屏幕上会显示出I2C总线挂接的电路单元名称。若电路单元名称以绿色显示,表明正常,若以红色显示,则表明不正常,若以黄色显示,则表明此机中没有使用该部分电路。
若同时按下遥控器上“F”键和数字键“2”,则可控制场扫描的关断与导通,便于进行白平衡中的暗平衡调整。
若要退出维修状态,只要按动遥控器上电源开/关键即可。
2.项目数据调整
按上面的操作方法,首先使电视机进入维修状态。在进行各项目调整时。在进行各项目调整时,屏幕会显示出调整项目号,调整项目名称,调整指示光标及调整数值等。
同时按下遥控器“F”键和对比度键,可向上改变调整项目号。同时按下“F”键和音调键,可向下改变调整项目号,根据调整需要,参考表1和表2,选定调整项目。
表1 东芝2929彩电调整项目及数据
项目号        项目名        调整内容        数据        受控ic电路
28        M00        方式0        00        存储器μPD6254
29        M01        方式1        24        存储器μPD6254
30        M02        方式2        13        存储器μPD6254
31        M03        方式3        32        存储器μPD6254
32        SUB        *副亮度        31        视频度扫TA8783N
33        SBM        亮度可变范围        28        视频/色度/扫描TA8783N
34        SCN        副对比度        32        视频/色度/扫描TA8783N
35        SCX        副对比度最大值        63        视频/色度/扫描/TA8783N
36        SCN        副对比度最小值        10        视频/色度/扫描/TA8783N
37        SCL        4.43副彩色        35        视频/色度/扫描TA8783N
38        SC3        3.58副彩色        33        视频/色度/扫描TA8783N
39        ST1        副色调        38        视频/色度/扫描TA8783N
40        SS4        4.43副清晰度        46        视频/色度/扫描TA8783N
41        SS3        3.58副清晰度        48        视频/色度/扫描TA8783N
44        HPS        *水平位置        23        视频/色度/扫描TA8783N
45        HIT        *场幅        32        枕形失真校正AT8859P
46        LIN        垂直线性        34        枕形失真校正AT8859P
47        VSC        垂直S校正        32        枕形失真校正TA8859P
48        VPS        *垂直位置        39        枕形失真校正TA8859P
49        VCP        垂直补偿        30        枕形失真校正TA8859P
50        WID        *行幅        20        枕形失真校正TA8859P
51        DPC        *枕行失真校正        20        枕形失真校正TA8859P
52        CNR        四角枕形失真校正        28        枕形失真校正TA8859P
53        KFY        *梯形失真校正        10        枕形失真校正TA8859P
54        HCP        水平补偿        00        枕形失真校正TA8859P
55        VMC        垂直S校正        41        枕形失真校正TA8859P
61        SX4        4.43副清晰度最大值        57        视频/色度/扫描TA8783N
62        SM4        4.43副清晰度最小值        10        视频/色度/扫描TA8783N
63        SX3        3.58副清晰度最大值        57        视频/色度/扫描TA8783N
64        SM3        3.58副清晰度最小值        10        视频/色度/扫描TA8783N
65        SV4        4.43副清晰度(视频)        44        视频/色度/扫描TA8783N
66        SV3        3.58副清晰度(视频)        44        视频/色度/扫描TA8783N
67        PHP        画中画水平位置        04        画中画
注:带*号的项目需要调整
表2东芝2518KTV彩电调整项目及数据
项目号        项目名        调整内容        数据
16        SUB        副亮度        31
17        SBM        亮度调节范围        28
18        SCN        副对比度        31
19        SCM        对比度最小值        10
20        SCL        副饱和度        35
21        SC3        副饱和度(3.58)        34
22        ST1        副色调        44
23        HPS        水平位置        25
24        SS4        4.43副清晰度        36
25        SS3        3.58副清晰度        38
26        IGR        德国立体声        47
27        FTL        色调滤波        33
30        M00        方式0        37
31        M01        方式1        00
32        M02        方式2        37
33        HIT        场幅
35        VSC        垂直S校正        32
项目号        项目名        调整内容        数据
37        VCP        垂直补偿        30
38        WID        行幅        20
39        DPC        枕形失真校正        30
40        CNR        四角枕形失真校正        63
41        KEY        梯形失真校正        20
42        HCP        水平补偿        12
43        VMC        垂直S校正        41
同时按下遥控器上“F”键和音量升(或降)键,调整具体数据(电平值),直至符合要求为止。图1所示,正在调整的项目是第47项,垂直线性调整。调整电平值指示出现在结此项目调整电平的大小(即数据的大小)。光标批示出现的调整电平(数据)处于整个可调整范围的位置。
若一个项目调好后,再按上述步骤调整基他项目。当项目被调整完毕,按下遥控器上电源开/关键,电视机便退出维修状态,调整值补保存在EEPROM存储器中,下次开机便可自动调用。

网友(2011-08-17):
太好了学习了

网友(2021-03-23):
太好了,正需要,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