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AL1917W 宏碁液晶显示器問題(附图)

楼主(2010-12-25):
請問這台是面板壞掉嗎?要退修嗎??

抱歉嘿!!給的資訊不清不楚的
補充一下 開機上面黑條
但過一分鐘 就逐漸清晰 但最清晰狀態 還是隱約有些條紋

確定不是燈管壞了  因為上面那塊黑是因為反應太慢  開機時的黑

另外拿鼠標到那上面 會慢慢出線黑色的(鼠標走的路線)條紋

可就是沒有鼠標頭

開個網頁 上面那塊就是顯示的比下面正常的晚幾分鐘才正常顯示

也就是會慢慢的  慢慢的 出現靜止畫面該有的 畫面  但是動態畫面 上面就亂一團了

网友:
恩,应该是场扫描的问题吧

网友:
楼上的高手说的啥哦 ????

网友:
应该是灯管的问题吧?

网友:
用语言描述 一下,这样看了没太明白,如果图像显示一切正常,屏发黄哪肯定是灯管不用多想

网友:
我看像排线的问题,就是瓶与板子连接的那个线。

网友:
要是灯管的问题上半部不会有明显的一个界限,要是灯管坏了应该是逐渐暗下来

网友:
要不就是数字解码电路有问题了,不像一楼所说的什么场扫描坏了呵呵,看好了人家的是液晶显示器

楼主:
抱歉嘿!!給個不清不楚的資訊  我重編輯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