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信] 求助 海信TPW3208等离子电视无声音

楼主(2010-12-29):
海信TPW3208等离子电视无声音,在加减声音或换频道时有杂音,在AV状态也无声音,同时图像过一分钟整体下移,移到屏幕三分之二处时图像又左移两厘米,然后又上移到正常位置,如此反复,图像不停上下左右移动,不知是否总线错误,求进入方法和资料,万分感谢。

网友:
我也遇见一台一样的毛病,请问你修好了吗

网友(2011-03-06):
我也碰到一台一样的故障,请问你修好了吗?是什么地方坏啦
13709077207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2013-12-23):
进入工厂复位

网友A:
我也遇到一台一样的故障,刚刚修好了,

网友(2018-09-02):
引用 网友A:
我也遇到一台一样的故障,刚刚修好了,

分享一下嘛。

网友(2020-05-19):
用遥控器,总线进入:在音量菜单下将平衡项置为0,然后顺序按0-5-3-2进入,选择“FACTORY INIT”项,右键进入子菜单。选择最后一项,右键执行清空,完后机器会自动直流关机重启。机器正常启动后,再次交流关机重启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