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帮助] 论坛帖子中插入多媒体文件的方法

楼主(2011-02-19):
论坛帖子中插入多媒体文件的方法

点击帖子编辑器相应按钮,选择需要插入的文件类型:音乐、视频、Flash
在输入框中输入正确的网络地址
输入的文件地址中请注意各类型所支持的文件格式,检查网址后缀:
音乐: .mp3、.wma
视频: .rm、.rmvb、.wmv、.avi、.mpg
Flash: .swf、.flv

分享视频的方法:

先到视频网址视频播放器下方找到“分享”点击出现Flash地址将其复制

回到论坛发帖编辑器上找到“Flash”按钮,将复制到的代码粘贴进去,然后“提交”

其它多媒体格式分享方法步骤类似,选择不同的按钮即可

各视频网站Flash转发到论坛实现自动播放的方法:

优酷网Youku自动播放,使用下面的代码,先在优酷Flash代码里提取视频ID然后替换即可:
http://static.youku.com/v/swf/qplayer.swf?VideoIDS=XMzcxMzc1MjMy=&isAutoPlay=true&isShowRelatedVideo=false&embedid=-&showAd=0

红色部分即为视频ID:
https://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MzcxMzc1MjMy/v.swf

http://static.youku.com/v/swf/qplayer.swf?VideoIDS=XMzcxMzc1MjMy=&isAutoPlay=true&isShowRelatedVideo=false&embedid=-&showAd=0

酷六网Ku6自动播放,在酷六Flash后面加段代码:
&auto=1

土豆网Tutou自动播放,在土豆Flash代码中加入:
&autoPlay=true

百度音乐自动播放后面加段代码:
&extra=&autoPlay=true&loop=true

网友:
发音乐时、、一点发表就显示  对不起,您没有权限发表 URL 连接,请返回修改
现在发帖也不能插入链接

网友:
如楼上所说   管理员请看看

网友:
没有音乐,视频,flash按钮,其余全有?

楼主:
回复 网友A:

并不是论坛所有版面都有的,请到休闲版面帖子编辑器看一下。

网友:
回复 楼主:

谢谢赐教,我看一看

网友:
关键还是URL的权限问题,我可以发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fiash按钮已经可用   音乐   与视频按钮还是不行(提示无权)  希望管理员解决    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这也遇到象楼主一样的问题,谢谢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