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 TCL2135彩电黑屏死机检修

楼主(2011-03-01):
今天同行朋友送来一台TCL2135A彩电,故障为开机黑屏,调高加速极电压出现回扫线光栅,无字符遥控按键全部失控。已经更换过cpu、TB1238、晶振、存储器等大部分元件但是故障依旧,实在无法维修所以要我帮忙检查一下。

    拆机检查各组电压正常,复位电路、晶振等无问题。根据无字符且有回扫线现象判断故障应该在行、场脉冲电路。于是测量cpu【TCL-M05V4】的行、场脉冲输入脚26/27脚,发现27脚场脉冲输入电压为0V不正常,顺电路检查Q005[C1815]正常。R037、R039、C021无问题,测量至场块TA8403的7脚逆程电压输出端发现电压为十几伏异常。查场供电、升压二极管、升压电容均正常说明场块损坏,更换TA8403开机光栅出现,重新测量场块7脚电压为1V左右,接上信号试机一切正常故障排除。

网友:
思路有条有理!直入故障点,谢谢分享!

网友A:
一针见血,好帖子。

网友:
一般人早已修好----换板!

网友:
确实是一次很成熟的维修过程,感谢你分享维修经验!

网友:
好帖子。
引用 网友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