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1218一体机清洗后面板灯亮一下然后灯全闪

楼主(2011-03-16):
我的一体机因为小故障,想把它彻底清洁一下,全下了清洗,装上去之后,面板灯亮一下,然后灯全闪,上网查之后说是硬件致命错误,后来我又拆了检查,最后装好后只要一通电面板灯全亮,数码显8字,按任何键都没反应,象是死机壮态,而且机器没有任何动作。各位老师,我这一体机还有救吗?期待中........

网友:
还是找专业人员检查一下吧

网友:
找专业的修下!!!!!!!

楼主:
找人修不如买了,估计问题有点严重,因为我试机的时候好象有股轻烟从字车的电路板上冒出,但我拆了之后又没发现烧糊点

楼主:
今天我接线全部重新弄过,现在是能够检测,然后灯全闪,数码显示E,经查资料,是出现致命的硬件错误,估计有硬件损坏。

网友(2018-04-29):
     你那叫烧主板了,电路板不能洗。另外,打印机与显示器不是一回事儿,打印机活动部件太多,还有多个传感器,稍不慎就装错,某些部位如短路,通电就烧主板。打印机最好别乱拆,有些轮子有一定的安装角度,如不懂,一装反了,机器就显示故障。
    一般进纸器故障,大都因打厚纸引起,象HP这类打印机,不宜打厚纸,否则很快出现进纸器故障,同时也尽量避免打粗大的字,对喷头有一定的影响。进纸器故障,往往需要全拆开,一般人乱拆,肯定大都适得其反,反而弄坏机器。不是洗电动机那么容易的事。一般搞维修的,大都是用时短,不费时间的故障。如是费时长,收费少的话,费力不讨好,不划算。修打印机更是如此,特别是那些新手。
    象打厚纸损坏搓纸轮,进纸器的打印机,厂家也拒保修的。因进纸器,占整个机器的三分之一以上。拆修很费时间。

网友:
    您全拆清洗后再装时显示全闪,只能说,你重装时有装错的部位。也可能是数据线有问题。

网友(2018-06-18):
兄弟,你描述一下问题,就是报错代码为E8?还是机器提示正在初始化就不动了,你试试复印稿台打开
拍上盖5下,能打自检不,能打自检就是主板问题,BGA虚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