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虹] 二极管性能不良导致长虹D2117A保护

楼主(2011-03-23):
这是我从别的地方看到的。感觉挺好。大家可以看看啊

年前接修一台长虹D2117A彩电,他走的时候机器一切正常,大半年后回来,发现不能开机了,经过检查发现是电源处于保护状态所致。该机采用早年的东芝X56P型开关电源(参见图一),这种电源对于广大同行来说,应该算是小儿科了,没想到搞维修已经十多年的我却在本来很简单的电源上栽了筋斗。现在说出来与大家一同分享:

   将电源的负载全部断开,在+B输出端接一个60W的灯泡做假负载,开机灯泡一亮即灭,测可控硅V819的G极有电压,说明电源输出过高,可控硅导通,电源处于保护状态。根据经验,输出电压偏高故障一般为变压器初级的几个电解电容性能不良引起的,直接更换C814/C815(47UF/50V)和C820(4.7UF/50V)电容,开机照样保护。先后取下各个三极管,电阻,二极管进行一一测量,没有发现任何问题。至此检修该电源已经耗时四五个小时,对整个电源进行了地毯式的检查,居然没有发现任何可疑之处,真是奇怪了。

为了保护开关管不被损坏,用一个200W的灯泡代替保险管,把可控硅取下强制断开保护电路进行开机,以便测量各点电压。开机+B输出达180V左右,200W灯泡发亮(正常的电源该灯泡应该在开机的时候闪亮一下,然后熄灭,该灯泡越亮说明电源的功耗越大),而市电整流电容300V处只有130V左右,如果没有用灯泡代替保险管,那么还真不敢想象,开机+B输出电压会有多高,开关管自然会在劫难逃。本来电源输出偏高,应该是稳压电路的问题,但就算稳压电路失效,+B输出也不应该有这么高呀。开机迅速测各个三极管的电压,发现脉宽调整管V811(2SA966Y)的发射极电压为-2.03V的电压,而正常电压为1.5V左右。检查开关变压器的反馈绕组没有开路,二极管V810正常,电容C814已经换新,铜膜没有开路的地方,电源可以输出电压(尽管输出电压不正常),那么反馈绕组就应该有感应电势,经V810和C814组成的整流滤波电路后,得到的就应该是正电压,怎么会成了负压?莫非二极管没有导通?用一只二极管代换后,开机+B输出为稳定的115V,将换下的二极管装回原位,故障复现,由此证明的确是V810的问题。付表故障前后各个三极管的管脚电压对比(说明:故障时的电压是在用200W的灯泡代替保险管的情况下测量的,与实际直接接220V的交流电有出入):
元件位号
                                                   (图一),

元件位号            V806                V812                V811              V813              V810负极                             C820两端

B极故障时的电压   -2.09V                 0.8V                   0V               25.4V         故障时为-2.03V,更换后为1.5V。     故障时为33.7V,更换后为24V。

b极正常时的电压    -1.5V                  0.2V                1.5V                 13V

c极故障时的电压    132V                  0V                      0V               26.2V

c极正常时的电压    300V                 1.5V                    0V                   1V

e极故障时的电压      0V                 0V                  -2.03V              26.2V

e极正常时的电压      0V                 0V                    1.5V               13.5V

分析故障原因为:由于V810失效,反馈电路停止工作(或工作严重失常),导致脉宽调整电路不能工作,开关管处于自由振荡状态,+B就会严重偏高。将该二极管装在+B的V821上,开机居然正常工作,由此说明此故障是因该二极管的某项性能变化引起的,而这种特性上的变化用我们使用的万用表检测不出来,只能用代换法来证

网友:
不可思议的疑难故障 最终被突破了!

网友:
一大难题终于被解决了,

楼主:
呵呵   大家不用谢

网友:
思路明确,分析的很好!谢谢你为论坛做出的贡献!

网友(2011-11-05):
感谢版主提供的好资料!

网友:
希望大家共同交流、共同提高水平。

网友:
修过两台这种电源长虹机,一台21、一台25的,电源无输出,都是电源初级一个二极管性能不良,内阻变大或开路,在路用指针表X1、X10档能测出,在下面焊上一只高频管就好。位号记不清,21的是在开关变压器一个角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