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箱冰柜盘管计算方法汇总

楼主(2011-03-24):
冰柜盘管后制冷剂冲注量掌握不好会出现箱外回气管结霜现象,可放些制冷剂是回器管结露即可。盘管上部结霜下部不结霜属正常现象。在试机期间因箱内无有放置需冷冻的食品,箱内湿空气含量较低所以只有上部结霜,而下部用手摸有光滑感是正常表现,可以用毛巾湿水触及下部管,如果湿毛巾能沾到管子上就证明制冷剂正好够用,如果不沾或手感无光滑感,那只有查其他了。毛细管长度及压缩机排气量等。以上经验供参考,望指正

盘管的间距一般在5CM(厘米),从上往下四周一层层自然的排列下去。选用8---10MM(毫米)的铜管。注意:不正确的铜管排法在管路里会引起积油,久而久之造成制冷系统循环不畅,等后疑症。毛细管的选用内径有:0.4mm、0.5mm、0.6mm、0.7mm、0.8mm、1mm。冰箱选用在0.4---0.6mm之间。冰柜选用在0.6---0.8mm之间。冷藏柜选用在0.8---1mm之间。     毛细管的长度:冰柜在2.8----4.0m(米)。制冷系统里,高、低压端的比值是:1.5Mpa/0.08Mpa,(兆帕)。毛细管长度不是绝对的。是根据制冷系统稳定后,高、低压端的比值来决定。这是很重要的测试点,也是我们判断毛细管的长度及制冷系统循环好与差的关键

谈一下我的做法,供参考:铜管用8MM的,长度根据实际容积决定,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小容量的冰箱、冰柜,管子的间隔距离为4----6CM。超过300立升以上的,间隔距离为8----10CM。为了使制冷均匀,可预先计算好长度,将管子对折后双管同时盘,这样入口、出口在同一位置很好处理。至于冷藏室买一个成品吹涨式的就可以了。
再说说毛细管:毛细管的截流量是和压缩机的排气量有直接关系的,它也决定了冷凝器的工作压力。因此一定选择好。我的经验公式是:
      压缩机功率(W)/10*20=毛细管长度(CM)         上机后根据实际情况细调。
例 125w/10*20=毛细管长度250(CM)

我改过好多台,但没有具体的去量用多长的管子,我都是用的8个的管。我一般都是量一下冰柜多深,用冰柜的深度除以7减去3即是要用的圈数。一圈用多少就不用测量了,按实物去做即可。这是我自己多年的经验,你可以试一下。
市面上卖的毛细管常见的有两种规格:一种细的,一种粗的。你这种冰柜要用粗的,长度不应低于3.2米。
以上一点我的经验提供给你,你试一下。另这种冰柜管子破后,若开机很容易造成脏水进到压缩机里面你要注意哟

无论大小,都是用8个的铜管盘7圈,毛细管长度一般都用2米,至今盘过的冰柜无数,效果都还不错,并没有像一些文章说的还要测毛细管多长。你们盘管还测量毛细管要多长吗

冷冻室用直径8mm铜管, 距冷柜口5-6cm处盘第一圈,然后逐圈往下盘,每圈间隔7cm,距底部约10cm处结束。一般7圈左右,冷藏是冷冻的1/4(2圈)就足够了。
毛细管不论原箱外有多长,保留原长度,另接1.2-1.5m(原埋藏在箱体内的长度)同规格的毛细管即可,一定能行

冰柜盘管如何分配 应该是4比1

冷藏室的盘管是冷冻室的1/4。

应该是1/3到1/4吧

冰箱蒸发器内漏的重盘管,其回气管和毛细管的走向及冷冻管与冷藏管的接头位置关系到整体美观的问题。管路应全部设计在冰箱内,冷冻与冷藏的间隔层(板)靠里角处开一孔同穿毛细管和蒸发管。冰箱冷藏蒸发器一般都靠背最上部安装,连接管穿过洞孔后与冷冻蒸发管在冷冻室对接。冷藏蒸发器的回气管和毛细管也从冷藏室下部(安装压缩机的凸部)开孔同穿出,分别与压缩机和过滤器连接(同新式抽屉式冷冻室冰箱一样)。冷藏室的回气管和毛细管紧贴里角,两孔事先应计划开在同一边。避免回气管及连接管从冰箱背部开孔穿出难看和结露水外淌锈蚀金属,穿露管的热量损失(增加管路过热度)而影响制冷效果。做到外表不开背,不发泡,无任何损伤,整体美观

冷柜横式盘管一般用直径8mm铜管, 距冷柜口5-6cm处盘第一圈,然后逐圈往下盘,每圈间隔7cm,距底部约10cm处结束。盘管上部接毛细管,底部转角处开洞接压缩机进气。盘管要平整,转弯要准,长度的两头适当的部位用铝卡将盘管固定在冷柜内壁上,宽度内不需装卡固定。
    冰柜横式盘管的长度:测量冰柜内壁一圈的周长;深度上部空出5CM,底部空出10CM,其余的深度按每间隔7CM盘一圈,得出所需盘管的圈数再加1圈(第一圈);最后乘周长就是盘管的总长度了。如测得周长为1.6米,深度为50厘米的冰柜。
    计算公式:总长度m=〔(冰柜深度/m-0.15m)÷0.07m+冰柜周长/m〕X冰柜周长/m

    举列:总长度m=〔(0.5m-0.15m)÷0.07m+1.6m〕X1.6m=10.56m
    毛细管不论原箱外有多长,保留原长度,另接1.2-1.5m(原埋藏在箱体内的长度)同规格的毛细管即可,一定能行。
    毛细管穿过底部紧贴内角从上部第一圈进入(底部的穿管洞应紧靠角,毛细管和回气管都从此洞穿出)。如是冷冻冷藏两用冰柜,毛细管先进冷冻管。
    竖盘管与横盘管比较有三点好处:1、转角处不浪费(不占)冰箱冷柜空间;2、不积存冷凝水,以免内壁腐烂;3、运行中或停机后初开机时能有效避免液击压缩机。

自制冰箱、冰柜蒸发器和毛细管的速算方法!!!
--------------------------------------------------------------------------------

在维修制冷设备时,如遇到冰箱、冰柜的蒸发器出现内漏时,一般可以不用拆动原蒸发器的盘管,在内包装皮的基础上可认重新盘管。然而计算所用铜管的长度,会使许多维修员感到头痛。下面介绍一种速算方法给大家,供参考。
一、        速算方法
1.电冰箱蒸发器新管长度计算公式
管子总长度=冷冻室长度+冷藏室长度
冷冻室长度=1/3总容积(升)×0.148米/升
冷藏室长度=2/3总容积(升)×0.03米/升
2.电冰柜蒸发器新管长度计算公式
铜管总长度=1/3总容积×0.148米/升+2/3总容积×0.03米/升
注意:公式中介绍的铜管长度的计算方法,适合于直径为∮6mm和∮8mm的紫铜管。

举列:冷冻室长度=1/3×170升×0.148米/升=8.39米

      冷藏室长度=2/3×170升×0.03米/升=3.4米

      铜管总长=8.39+3.4=11.79米

冰柜蒸发器计算公式:铜管总长度=(冷冻室长度1/3×500L×0.148米/升)+(冷藏室长度=2/3×500L×0.03米/升)

                              =24.67+10=34.7
计算举列:铜管总长度=(冷冻室长度1/3500L×0.148米/升)+(冷藏室长度=2/3总容积L×0.03米/升)
电冰箱要求压缩比达到1:10,才能使制冷系统达到设计规范。

电冰箱的压缩机是高压压缩机,本身的压缩比远远满足要求,所以1:10的压缩比就要有节流毛细管来控制了,毛细管加长可以增加压缩比,毛细管减短可以降低压缩比。

以制冷系统的低压压力0.06MPa为基准,则其绝对压力为0.16MPa,由于压缩比为1:10,所以高压压力是低压压力的10倍,则高压压力为1.6MPa,用压力表读数为1.5MPa。

实际调试毛细管的时候,是将压缩机的低压端开口放置在大气中,大气压力在表上的读数为0,实际的压力为0.1MPa。

在压缩机高压端接压力表和毛细管,由于毛细管的阻流产生了高压压力读数,高压压力也应该是低压压力的10倍,所以高压压力的只是1MPa,读数为0.9MPa。

其实一台好的电冰箱其压缩比可以达到1:12的,因此调试毛细管的长度高压读数为1.1MPa也是可以的。因此毛细管的长度可以有一定的伸缩性的,不一定就是标准要多少的。

一般用电冰箱专用毛细管3m进行调试,观察压力表适当剪短毛细管即可。

蓝昌松
上门维修冰箱查漏和抽空简法!!!!!

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住的楼层不断升高,一但冰箱报修搬上搬下实属不易,多数要求我们上门服务。现就我个人一惯的维修习惯和大家探讨一下。我习惯用故障机自身的压缩机打压查漏和排空,就省得带真空泵那么麻烦了!具体做法是:

打压查漏:切开回气管,接上3通阀压力表,切开毛细管和干燥过滤器的连接,注意干燥过滤器上应留5厘米便于和3通阀连接,连接好后就可以打压查漏了,还可以一带看看故障机自身的压缩机的好坏,可谓一举两得!

排空加氟:打压查漏完毕后,就恢复毛细管和干燥过滤器的连接,此时取下回气管上的3通阀压力表接在工艺管上,用加氟远管和氟瓶接好,用手堵住压缩机回气口,打开氟瓶,不要打得太大。起动机器后,空气和氟就从还没接上的回气管排出,这过程中堵住压缩机回气口的手不得拿开,3分钟后停机,氟瓶别关,看压力表不是负压后可关氟瓶,堵住压缩机回气口的手可以拿开,把回气管插入压缩机回气口中,待没气排出时立即焊接,就可直接加氟了,此方法我一直采用,唯一就是浪费点氟。

(1)重新盘管制作蒸发器
冷冻和冷藏蒸发器分开来做。
选用8mm 铜管。
小冷冻室采用上、左、右三面包围状盘管,管道之间间距为4cm,管道呈内外方向,注意内外长度尺寸不要大于冷冻室的深度。
管道可用螺丝和固定卡牢固固定在冷冻室内臂上,或在盘管内面附着一张合金板,作成一体三面板式蒸发器,板和管道之间由板上作出定位空槽。安装时将整板用几颗螺丝固定在冷冻室内臂即可。
大冷冻室制作蒸发器根据原有式样盘管即可。
冷藏室蒸发器制作范围占有背面的1/3面积即可,安装时注意管道上的冷凝水能从排水口流出。
焊接头留在冷藏室便于操作。
毛细管在安装蒸发器前可以先焊好,和管道一起进入冷藏室,再和回气管一起接出。

冰箱、冰柜毛细管的选择和蒸发器制作
一、        毛细管的选择:
冰箱毛细管由于损坏或者无法使用,就需要更换,但是由于没有确切的数据来说明毛细管的长度,给维修带来了一定的困难,计算的条件与压缩机的排气量、制冷剂的压焓和热焓值、蒸发温度、冷凝温度以及冷凝压力和蒸发压力等各种条件的制约,是很难计算准确,工厂大部分采用测试的方法来判定毛细管的长短,需要的设备有:高压瓶、流量计、液压测量和气压测量等条件,而在维修当中由于条件的制约,就有些困难; 下面介绍一种方便的测量方法:
在需要更换毛细管的冰箱的冷凝器输出端换一个双尾干燥过滤器,焊接好冷凝器的接头和工艺管(工艺管选择直径5毫米的铜管和三通压力表架,在选择一条基本上与原毛细管差不多直径的毛细管,长度在可根据压缩机的功率估计,一般在2.0米-2.8米之间,一端焊接到干燥过滤器的输出端,插入深度一般在0.5~1厘米左右不能太深,过深会触到干燥过滤器的过滤网上造成堵塞,也不能过短,太短会使赃物堵住毛细管的口径,焊接无误后,切开压缩机的工艺口,开启压缩机观查接在干燥过滤器上的压力表的压力,根据所用的制冷剂的不同选择压力的大小,如压力过高可截短一些毛细管,反之要加长,当基本上符合下面提供的压力范围内即可。下面提供不同的制冷剂的压力范围:
R12    1.15~1.25MPa
R134   1.05~1.15MPa
R22    1.55~1.8 MPa
R600   0.96~1.05MPa
在实际维修当中不断的测试及可得出标准的长度可供以后无需测试及可知道长度,但是必须和测试的毛细管的直径一致。
二、        蒸发器的自制(直冷式):
很多冰箱采用的是铝管、留轧钢管、铝板压合的蒸发器,一旦腐烂严重或根本就无法找到漏点,就无法修复,只有更换,由于市面上所出售的很难找到既符合尺寸又符合表冷面积的蒸发器,那就需要自制,在自制的过程中一般选择铜管,它既便于焊接又方便制作,为了既能满足卸冷的要求又要节省材料那就需要一个计算,下面我介绍一种计算方法:
铜管的直径和卸冷能力:(零下15度试验满足要求)
直径(毫米)           卸冷能力(瓦/米)
6                              14.2
8                              19.3
10                              24
12                              32
对于冰箱而言,

冷冻室蒸发器铜管长度为总长的5/6,冷藏室长度为铜管总长的1/6.另外压缩机功率并不表示冰箱或冰柜的制冷功率

压缩机功率并不代表他的制冷能力,而真正的制冷能力对三星级冰箱来说一般的压缩机的制冷功率使压缩机功率的2.2~2.4倍,那么也就是压缩机功率的2倍左右除以选择的铜管直径的单位表冷功率,即可得到需要的铜管长度。下面我举例说明:
一台扬子冰箱210立升,蒸发器采用的是留轧钢管,长时间没用内部蒸发器腐蚀泄漏。
根据压缩机功率的至125瓦压缩机估算产生的制冷功率约是280瓦,首先选择铜管的直径,根据箱体的形式选择直径8毫米的铜管,根据卸冷能力计算,需要铜管长度14.5米,由于下蒸发器没有问题,那么就不用换下蒸发器,冷冻室体积为80立升,保鲜室的体积是130立升,同样的体积冷冻室的制冷量一般是保鲜的5倍计算,冷冻室需要11米的铜管既能满足冷量的要求,制作时根据箱内的尺寸采用蛇形排列的方法排列、制作好铜管,采用固定卡的方式固定好铜管,使铜管压在冰箱内胆上以确保卸冷的面积,在下端后壳的连接管盖板内断开原来的连接并把刚制作的蒸发器与下蒸发器的输入端和毛细管的输出端焊接好后,打压检漏没有问题,然后更换干燥过滤器,采用二次充氟方法,试机一切正常。
一台青岛德贝冰柜300立升,压缩机是185瓦的,蒸发器泄漏,选择直径8毫米的铜管,经过计算得到需要23米,考虑制作问题,所以采用6毫米直径的双管并排,这样制作简单,卸冷均匀,根据计算30米,那么可以算每一根需要15米,双管并排间距为4厘米,盘旋围绕冰柜内胆上由上到下螺旋形状,下部连接压缩机的吸气口,上部与毛细管连接,制作固定完毕后打压检漏、抽真空、加氟试机一切正常。

180升的直冷式冰箱

用市场可买到的内置蒸发器替代,用6mm铜管换要盘的较密,效果不是很好,费时费力,毛细管的长度是内径不同而不同,一般在原压缩机上的压力为0.9-1MPa时的长度为佳

我盘过好多冰箱的上下蒸发器、比如双鹿180、扬子178之类,上蒸发器挖出来,用8毫米铜管盘五圈,下蒸发器视情况自定,盘好后用铝胶带粘好,毛细管如二楼所说,然后归位重新发泡,一般效果都很好。

不论冰箱的大小,冷冻室盘管间隔5-6CM,两头各空开一些(箱门空2-3CM,里面空3-4CM)就行。冷藏室不需自行盘管,可在配件店买一块现成的装上即可

150升-----350升用8个管盘7-8圈,毛细管2.00米既可。350升----500升用10个管盘10圈,毛细管2.8米x2根,也就是双毛细管。

把毛细管压力调到1,0------1,2MP 不管多长即可

1、是抽屉式的照原样盘。2、普通的就在后背上面用8mm铜管,间隔5cm盘满即可。3、吹涨式的,买一个同规格的即可。

                 冰箱盘管经验数据

        冷冻室:15CM   8MM/L

        冷藏室:2CM    8MM/L

      如用6MM的铜管其长度与8MM之比为4:3

盘管可以啊1我每次盘的效果都好.冷冻7圈,冷藏1圈.很好啊

冷柜的毛细管长度在3米左右,盘管层数在9-10圈效果很好.冰箱毛细管在2米左右,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试一下.

重新盘管制作蒸发器
冷冻和冷藏蒸发器分开来做。
选用8mm 铜管。
小冷冻室采用上、左、右三面包围状盘管,管道之间间距为4cm,管道呈内外方向,注意内外长度尺寸不要大于冷冻室的深度。
管道可用螺丝和固定卡牢固固定在冷冻室内臂上,或在盘管内面附着一张合金板,作成一体三面板式蒸发器,板和管道之间由板上作出定位空槽。安装时将整板用几颗螺丝固定在冷冻室内臂即可。
大冷冻室制作蒸发器根据原有式样盘管即可。
冷藏室蒸发器制作范围占有背面的1/3面积即可,安装时注意管道上的冷凝水能从排水口流出。
焊接头留在冷藏室便于操作。
毛细管在安装蒸发器前可以先焊好,和管道一起进入冷藏室,再和回气管一起接出。

不说理论,实际中我这样盘:冰柜7-8圈,从上往下。冰箱冷冻室12米,冷藏室3米

冰箱冷冻室12米,冷藏室3米”大容积的恐怕不行。还是在过滤器处测高压1.1---1.2MP的压力是较准确的

我盘冰柜是用8个的铜管,从上到下间隔为8-10CM。冰箱小冷冻室用6个的,大冷冻室用8个的,间隔为5-6CM。然后再根据这些算出用多少米

根据你提供的是冷柜180立升的压缩机一般的是145瓦以上的,在盘铜管时应该选择8-10毫米直径的,采用螺旋式或者使s型盘旋都可以,铜管长度180立升选择8毫米直径的通关一般的在18-20米,200立升的则应该选择20-22米以满足释放足够冷量
2.一般冰柜盘管长度的多少,取决于冰柜的大小。我修冰柜时,如果需要盘管的话,则用8mm的铜管绕冰柜内侧6--7圈(冰柜容积在145--220升),在靠近压缩机这头加一个直径20--30mm的长10--20mm 的铜管,做为气液分离装置。也可以用报废的干燥过滤器代用。效果不错
3.冰箱多数用6个的管子,根据冷冻室的大小有所区别,一般165左右的冰箱约10-12米,200冰箱约15米左右。
4. 冰柜盘管长度的确定       当然了,也可以参考<家电维修>2001年3期31页的文章,铜管长度=1/3总容积*0.148米/升+2/3总容积*0.03米/升 以178升为例,铜管长度=1/3*178*0.148+2/3*178*0.03=约13米长 (冰柜铜管口径为8MM) (冰箱铜管口径为6MM

铜管长度=1/3总容积*0.148米/升+2/3总容积*0.03米/升

冰箱多数用6个的管子,根据冷冻室的大小有所区别,一般165左右的冰箱约10-12米,200冰箱约15米左右

盘管的间距一般在5CM(厘米),从上往下四周一层层自然的排列下去。选用8---10MM(毫米)的铜管。注意:不正确的铜管排法在管路里会引起积油,久而久之造成制冷系统循环不畅,等后疑症。毛细管的选用内径有:0.4mm、0.5mm、0.6mm、0.7mm、0.8mm、1mm。冰箱选用在0.4---0.6mm之间。冰柜选用在0.6---0.8mm之间。冷藏柜选用在0.8---1mm之间。     毛细管的长度:冰柜在2.8----4.0m(米)。制冷系统里,高、低压端的比值是:1.5Mpa/0.08Mpa,(兆帕)。毛细管长度不是绝对的。是根据制冷系统稳定后,高、低压端的比值来决定。这是很重要的测试点,也是我们判断毛细管的长度及制冷系统循环好与差的关键

   不论是冰箱或冷柜,盘管管径都是8MM,10MM管太粗了,除非用在厨房大冷柜上(500L以上),冰箱及一般冷柜上使用10MM管是不妥的,除不配套外,制作也困难。系统中的润滑油是能与制冷剂相溶的,并随制冷剂一起循环,所以一般可不必去担心积油的问题。毛细管的长度一般为2-2.5米,最长不超过3米。如果冰柜毛细管的长度为4米的话,那这台冰柜的制冷就够跄了

冰柜用8个的,间隔7-8CM。冰箱小冷冻室用6个的,大冷冻室用8个的,间隔5-6CM

给你一个经验植:根据冰箱标注氟利昂的多少,按直径8毫米铜管每米13——16克计算

我的经验是每10升冷冻室1米管,毛细管应使高压压力在1--1.3MP

我这样修了不少冰柜,大多用的二张扁管(扁管有350、400CM、450CM、)和2.5米左右毛细管,请多多各位指教,谢谢!!

网友:
厉害啊,直诉维修的要点,谢谢楼主了

网友:
这个一定要顶,。。

网友:
楼主辛苦了,不顶一下都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