洗衣机水位传感器的接法

楼主(2011-03-26):
3个接口!
分别接什么!
中间的接地吗? 电源接哪里?信号线又是哪根?
求高人指点!

网友:
水位传感器种类很多啊,你最少得发个图看看是什么样子的

网友:
没有什么难的..........3线水位器中间接地.....还有2根线随便接上去就可以了.......测量就知道那根是中间线路了......电压一般在DC1.6-2.5之间........中间是地2边是2.几付是正常的.....大多数是这样如三洋.荣事达........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高人指点!

网友:
又多学一招了

网友(2014-12-19):
如果是三线制,中间端子接棕色、离中间近端子接浅蓝色、离中间远的端子接深蓝色,祝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