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 松下TC-33GF85G开机图像特别暗,通病维修经验

楼主(2011-03-27):
松下TC-33GF85G彩电,开机图像特别的暗,几乎看不清图像,声音一切全都正常。试调加速极电压,隐约可见图像,发白、有回扫线,测视放电压,三阴极都在200零几负左右跳动,R/G/B信电压在2点几负左右,有点像ABL电路的故障,但ABL电路的原件也没有异常问题。检查各组电压,只有9V电压剩下5.6V,这种故障基本都是电源板上的IC805 AN7809前面,(R842)2W2.7欧姆的电阻变质,更换后故障排除。该故障已修多次,应该就是通病,特与大家分享。也许朋友们发现的比我还早。

网友:
学习了,谢谢,不算晚

网友:
没见过,学习了。谢谢分享经验。

网友:
应该是老机子吧,不过也学习了,谢谢分享。

网友:
老机子了,通病,还是要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