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佳] 康佳彩电25SK076出现黑屏有声音、有字符故障

楼主(2011-04-05):
     一台康佳25SK076彩电出现黑屏有声音、有字符故障。AV、TV故障相同,检查时调高加速极电压呈现回扫线光栅,测量各组电压均正常,控制操作全部正常,一般黑屏故障首先要检查ABL电路,此机为BCL测量超级芯片49脚电压为2.5V左右应属正常范围,断开VD406二极管屏幕出现图像,但是在比较亮的图像时屏幕放大且模糊发虚,类似高压包高压不足的现象,检查VD406、C418均正常测高压包ABL脚电压有5--12V左右变化,说明束电流正常,分析故障应该是ABL电路没有起到作用,依次检查R415、C417发现C417[100n]失效,更换后故障彻底排除。一般新型机芯ABL电路的作用有两组:一是作为自动亮度或对比度控制。二是作为高压补偿防止图像画面在亮--暗交变时产生呼吸效应,就是图像忽大忽小收缩。此机ABL滤波电容失效后行频成分干扰电路正常工作,造成此故障。
康佳SK机芯P21SK076【TDA9370 TDA8177 TDA2614

网友:
分析的很正确,换了一些师傅不是走人就是换板,我代用户谢谢你吧!

网友:
谢谢你的经验。分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