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障检修] 影碟机进仓后又自动出仓。

楼主(2011-04-17):
一般因传动皮带松驰,换合格皮带后正常。

网友:
如果光头的驱动马达坏了也会这样不停的进出仓的

网友:
还有到位开关坏。

网友(2011-06-14):
一进仓皮带老化松驰二进仓马达无力三进出到位开关接触不良

网友(2011-07-19):
路过,学习了,谢谢大家,论坛有你更精彩。

网友(2015-01-29):
复位开关坏也会的。机芯和解码板连接线接触不良也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