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金羚洗衣机不排水XQB50-488GSJ

楼主(2011-05-13):
金羚洗衣机XQB50-488GSJ出现故障:洗衣时,波轮转动,内桶不转。进水正常。控制面板正常。洗衣结束时,能听到排水电机开关闭合“滴”的一声,但不能排水,故障显示E1.手动拉开排水阀,可以排水,没发现异物堵塞。
是排水电机坏?还是离合器弹簧?

5月15日更新:
换上排水电机后,取下排水阀清洗,故障解决,能排水和脱水了,洗衣也正常。------------但排水电机出现“喔”的电流声,过一会儿(2-3分钟),电流声逐渐减小,甚至消失。洗了几次衣服,都是这样的情况。换衣排水电机问题。先观察一段时间看看,反正排水电机保3个月。排水电机35元(号称原厂),副厂的25元。我用原厂的,但那个电流声...........

注意:如果不是这次故障,也没有拆洗衣机的动力。拆开波轮盖后,才发现其中的秘密:盖子下面那个脏啊。干脆给内桶来个大清洗。
想想每天衣服就在这么脏的桶里洗,那个滋味............
虽然偶尔也用洁桶功能,但还是很脏。建议大伙要经常动手清洗内桶。

再次感谢大家的热心帮助!

网友:
换排水电机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中午去买个排水电机换上。排水电机什么价位?

网友:
我的洗衣机和你一个牌子的,现在也出现了同样的错误,报警E1,能给出这个牌子的各报警代码所代表的意思吗?

网友:
门开关坏。。。。

网友:
看牵引器有无问题!

楼主:
更换了排水牵引器,问题解决,感谢各位热心解答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说明书上有故障代码的。E1:不能排水。E2:不能进入脱水状态(一般是没合上盖子)。E3:不能旋转脱水。E4:进水超时。E0水位传感器松脱。

网友:
谢谢了,我的说明书早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