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我上门速修彩电电源问题的方法【多年经验】

楼主(2011-05-15):
我们修CRT彩电一般都是上门维修,在维修过程中面对形形色色的电源问题,往往会越修越烦躁,这样用户就会怀疑你的技术。所以说上门修将就的就是速度。
下面就介绍一下我上门去修彩色电视机电源问题的方法。一般在1个小时内都能搞定。
      最常见的故障莫非就是-----------不开机了,指示灯不亮这种故障一般都是开关电源的问题,容易损坏的零件有开关管,消磁电阻,整流二极管。此外高压包短路也会造成指示灯不亮
      第二种是,不开机,指示灯亮。这种故障也是最难修的特别是康佳的机器。首先我们要确定是电源本身的问题还是行场电路的问题,我们就要断开行场单独检查电源。这样就能锁定目标,有目的的进行维修。重点检查的电路和原件是+B电容和光耦部分。脱焊也会造成此类故障。
      说了最常见的故障,下面重点介绍一下怎么做到速修,首先找到毛病后确定故障范围然后在查找损坏元件。在告知机主的情况下去修机。如果用户问是不是小问题你要肯定的回答问题不小也不大。这样有利于收费,还能体现自己技术。如果遇到那种很久也修不好的机器,不妨用万能电源模块一试。这是我的一点小经验,简单明了,希望大家多多交流

网友:
电源就那么几个元件,简单!

网友:
电源  说简单 有时候却不是那么简单

网友:
简单实用,学习了

网友:
好经验!多谢分享!

网友:
回复 网友A:

    此言差矣。。。彩电中最难修的就是电源

网友:
学习了,电源就是维修量最高。

网友:
CRT彩电维修,对一般家电维修人来说都比较容易,上门维修体现维修人员技术水平问起,但是为了赚钱不能的太快,修的太快用户认为机子故障小,收不到钱,你和顾客说了最常见的故障,重点介绍一下怎么做到速修,首先找到毛病后确定故障范围然后在查找损坏元件,总之时间不能太快,才有里收费。

网友:
谢谢分享,电源故障一般不会难产。

网友:
有同感 谢谢你说出来

网友:
我认为最不能用电源模块代主电源就是康佳.有的会产生喑带干拢.有的机会产生点状亮线干扰.电源元件没几个还是修好原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