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信] 海信TF2907H黑屏维修一例

楼主(2011-05-17):
客户送来反映此电视开不了机,内部有啪啪声。初步判断高压打火。让客户明天来取。
打开电视接通电源在高压包顶部打火,迅速关机。拆下行输出原机采用常熟银羊BSC29-N2408B,查资料用华声标号为1609行变可替换。没换之前用万用表测量其周围二极管电阻基本正常。换上开机,黑屏提高加速极电压出现回扫线,按前面视频按键屏幕有隐约变化,连接DVD有声音且声音可上下控制。基本排除TDA9373,存储块,行场电路有故障。重点检查视放板。此机型采用分立元件组成。
测量RBG信号输出电压,B电压为1.2V,RG平均为2v左右。视放电压为189V三枪截止。B视放电路明显不正常,检查视放管DA544,F422,F423没发现什么异常其周边电阻二极管基本正常。明显是B视放电路不正常导致黑屏故障,哪个元件有变质的呢?决定分段检查。
断开B视放管V903C极200V供电电阻,看看B信号电压是否上升,刚一开机视放板就冒烟赶忙关机。检查发现V908F423,V909F422,VD906,R909,R906,VD210已经烧毁。大部分都是B电路元件还有黑电流检测元件。虽然烧毁元件但是我并不心慌,根据经验判断只有变质元件出现软击穿,反向电阻值变小才出现元件烧毁。反而帮了我的忙。三个三极管都拆下测量过正反电阻都正常,唯有VD906没拆下仔细量过,怀疑它才是真正的元凶其反向电阻变小在我取消200V电压时其正端电压为零通过其电路放电,烧毁F422,423三极管其电压电流又烧毁VD210稳压二极管黑电流检测电阻R906.逐一换上新元件开机正常。

网友:
谢谢分享你的经验

网友:
思路得当、仔细、合理,谢谢分享结果。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老友支持

网友:
心理素质不错嘛。哈哈

网友:
我以前修到一台21寸彩星经常烧视放管,换了好,用一个星期又烧,最后查岀是灯坐坏,电视机开机时间长灯管发热、灯坐热涨坏引起烧视放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