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焊机BX-600-2是调初级抽头还是调串入感抗?

楼主(2011-05-24):
请教师傅BX一600一2电焊机是旋转开关调节电流,请问是调初级抽头,还是调串入感抗,最好画岀电路图,谢谢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调的是磁路吧,记得这类焊机都是调整漏磁的

网友:
初级和次级都调。

网友:
调初级比较简单,成本也低。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这个电焊机不是调漏磁是用开关旋转调抽头,调次级我想也不可能因在大电流的情况大开关的触点是受不了的。这个在工地用5个的焊条电流太小了我想改进它

网友:
是调的初级,一般是5个或者7个档,分别在初级侧跟次级侧都有初级线圈,通过调整次级侧的初级绕组匝数来调整电流

楼主:
谢谢waiwaiwai100。今天我终于拆开了如你所诉,这电焊机以前维修过前维修员把绕阻抽头排列错了,所以怎么调次级空载都在37v左右今天重新排列终于空载调最高档能达56v正如铭牌所标、看来这个论坛的确好师傅如云,真心的向你们学习,忠心的感谢各位师傅。

网友(2018-07-02):
学习了,原来调的是初级。

网友:
拍个图片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