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维] 超级芯片的超级故障

楼主(2011-05-24):
今日接修一台创维25T61AA彩电4P30机芯。故障现象不能二次开机,开盖检查+5V。+B正常(128V)。测行推动限流电阻一端为128V一端0V。这时心中有数了。机器保护了。按常规随检查+B滤波电容,场块等,但搞了一个多钟头也无济于事。无意中把面板排插拔掉竟可正常开机了,只是高压帽有一点打火。试着把排线插上还是不开机。随将遥控接收面板拆下检查,接收头端子VCC为3.4V,IR为2.6V。且接收头发热。换一新接收头VCC端子电压回升到5V,而IR却1.6V,把插头插好可以开机,只是遥控器不起作用,怀疑大块OM8370内遥控接口损坏。找一拆机大块换上并换了高压帽一切OK!小结:此故障是由高压打火引起,此机按键板在机壳顶部,而排线又在高压帽附近走过,打火时高压将接收头同大块一起击穿,造成了大块的部分损坏。

网友:
好经验,多谢分享

网友:
谢谢分享你的经验

网友:
楼主的经验很好,谢谢分享。

网友:
曾遇到过两例.但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