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立] 日立等离子缓冲板坏的现象及判断方法(通病)

楼主(2011-06-03):
通病 日立等离子缓冲板坏的现象及判断方法
通病

网友:
那么点东西,直接发出来不得了。

楼主:
这可是我第一次维修费了好多周折才学到的,和大家分享

网友:
又花了我一个金币,我跟你搞出来。
  通病 日立等离子缓冲板坏的现象及判断方法
日立等离子缓冲板坏的判断方法以P50A102C为例,故障现象为开黑屏,伴间有几秒钟后,绿指示灯闪三下,间断的闪,同时拼音消失机器保护,
检修方法:此机为两个缓冲板,上下各一个,先断开上板,就是将上板拆下,开机看图像是否出现,如出现下一半图像,证明上缓冲坏,如不出现再断下缓冲,如出现上一半图像说明下缓冲坏,故障判断很简单,但我没修过,把我难为的不行,在此向大家做一维修心得,谢谢!

网友:
唉。。。路过,谢谢提醒吧

楼主:
呵呵,
我还有很多新得,与大家分享,

网友:
很可惜,下载不了啊

网友:
日立P50A101CK等离子出现黑横条,是那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