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 海尔HP-3408彩电行幅大且枕型失真原因

楼主(2011-06-25):
一台海尔HP-3408彩电出现行幅大且枕型失真故障。常见是枕校滤波电容C908(6.8uf/50v)无容量造成的。经检查枕校电路的C908(6.8uf/50v)、V905(BUK474-200A)、VD914(8.2V)、R327(100)均良好。再测芯片N301(TDA8844)的45脚为:3.1V,说明N301(TDA8844)正常,枕校电路也正常。于是又对行逆程电容、阻尼二极管逐一检查,后查明下阻尼二极管VD904(ERB44-04)已反向漏电。用RU4A代换VD904开机故障排除。正常状态下:枕校管V905(BUK474-200A)输出端电压为43.12V~10.79V;N301(TDA8844)的45脚为0.49V~3018V。枕校管V905(BUK474-200A)参数:200v、3.5A,可用:K2645、K2350、IF630、IF640、6N6代换。

网友:
好经验,多谢分享!

网友:
这种故障只要测量一下枕校电容两端电压就知道了,行幅大且枕型失真一定会表现为电压低,那就一定先查换下阻尼二极管和电容,那样就可提高检修速度。

网友(2015-11-15):
精典技术,很有学习价值

网友(2016-10-08):
值得学习,防止走弯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