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 pad T20 故障维修

楼主(2011-07-04):
前几天,朋友有1台96年时候买的thinkpad t20的机器要我修修看,他说反正修得好就修,修不好就算了。我就试试看
  拿回一看,果然是台老机子了,灰尘都一层了。而且估计有半年没用了。
  第一天,插电,开不了机,检查电源故障,插头都氧化了。挂掉氧化层,可以看到开机画面了,可是进不了系统。
  第二天,用pe进入系统,安装系统。安装的时候一切正常,以为要好了,可是等重新启动后又进不了系统了,提示找不到硬盘。毛病真是多啊
  第三天,排除找不到硬盘的故障后,又换了bios电池(因为每次开机都要从设时间)。重装系统,一切都正常,第一次正常进入系统。心想解决了。可是第二次
          再进入系统,机器就发出ka ka ka 的声音又进不了系统。很郁闷。。。其间又出现过开机屏幕无显示,时好时坏。。。
  哪位遇到到和我类似的情况,请指教。

网友:
把光驱拔掉试试。

楼主:
换了硬盘后,重装系统后,一切正常,看到了久违的xp画面了,可以重启后又不行了。然后开机开不起了,郁闷当中。
最后经过百度,google,找了很多原因。一一试之,最终解决办法是换了一块电源芯片。
现在一切正常,虽然经过了这么长的时间,但终于还是修好了。
心里高兴啊。。。。。。。。。。。

网友:
换了电源芯片后正常,但最好也测试一下主板电源部分的电解电容的容量,或者干脆都换掉,否则可能会引起很多奇怪的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