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贴:氧气瓶加多少个压力?

楼主(2011-07-06):
请问.你们的.小氧气瓶加得到多少个压力

网友:
10个压吧。

网友:
15个压没问题

网友:
大氧气罐满瓶的情况下,10个压。

楼主:
我的怎么才5.5个压呢

网友:
你是在冰气配件店冲的吧,5元一瓶是吧?还是1元一个压收费?

网友:
就因为母瓶只有5.5个压呀!

网友:
15个压  没问题   但是压小相对安全点

网友:
10个压,瓶子发热就可以了。有些时候不小心会出事

网友:
11个压。不要多会出事的。一次5元

楼主:
就是5个压瓶发热
啊.我的瓶又用了好多连了.我心里老是怕

网友:
标准是八个压了

网友:
这是技术论坛,什么10个压8个压的,是多少呀?大空看的明白吗?
我一般加12MPA

网友:
11个压,大瓶几个压小瓶就几个压吗

网友:
楼上说得好,大瓶和小瓶的压力是相等的。

网友(2020-06-23):
150   兆帕与千帕要区分清楚。

网友:
只要保证是国标气瓶,15MPa以下,都没有问题,最好10MPa左右,充气过程发热属于正常现象,发热严重可以小流量充气,注意瓶口不要沾油脂

网友:
额定15MPa,极限23MPa左右,不过一般加到10MPa,你的只能加到5.5MPa说明母瓶内压力只有5.5MPa了

网友:
上面的全错,最大150公斤,一般去加都是100公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