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度的设备制冷慢

楼主(2011-07-15):
今天修理一实验设备,是一双压机的双级制冷机组.现在现象是1.F22系统高压1.2.低压0.25.F13系统高压1.4.低压0.现象2.F22系统,高压管微热.低压管结霜,膨胀阀后部结霜.F13系统,高压管时热时较常温稍高,低压管微凉无霜.膨胀阀前后管道全结霜.     经了解用户后得知以前的修理人员让用户给膨胀阀浇热水的办法解决过制冷慢的问题. 经实验加热R13系统膨胀阀后发现高压管温度有明显上升,低压管开始有明显结霜,低压压力有稍微上升。低压压力为0.05。  现怀疑有两点:1.R13系统内有水分或者是缺制冷剂。2.R13系统膨胀阀内部冰堵或者是膨胀阀调整不当。本人是一修理空调的很少接触这低温机,请教各位高手给帮忙指导。给提出问题和解决方法。谢谢各位在线等待结果

网友:
多半膨胀阀        !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是两台或两台以上压缩机,两种或两种以上不同的制冷剂,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制冷系统,属复叠式制冷系统,不是双级制冷。
R13系统存在冰堵,需解决处理。

网友:
R13系统存在冰堵,需解决处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版主,请教版主我打算用更换干燥过滤器的办法解决可以吗?

网友:
抽真空的时间久点,再换个大号的干燥过滤器应该能搞定,最好用氮气冲下管路。

网友:
应该是低温的冰堵

网友:
F13冰堵了,换过滤器应能修好。

网友(2012-03-18):
F13堵了,换过滤器抽空要在3小时以上并注意F22和F13之间的压力是互相影响的。F13现在好买吗

网友:
是啥子膨胀阀
如果是电子膨胀阀的话可以调整膨胀阀安装位置。
冰堵或者脏堵都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