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虹] 今天遇到台转修机(第一次遇到过)

楼主(2011-07-15):
今天中午有顾客送来一台长虹SF2198的机子,故障现象是:可以开机但是伴随着光栅出现后就关机,等5 6秒又开机,亮了又关机;如此反复;
机主说:它让前一个维修工检查了一个下午,没找到原因。
  我开盖后发现,前维修人员把板子弄得惨不忍睹 大块(TDA9370PS)补焊过 场块代换过 FBT 代换过 +B电容代换过  400V电容焊过(没有换) 开关管也焊过 三端稳压也焊过等等吧。
通电测量+B115V正常 +12V  16V都正常 按遥控开机后随着光栅出现+B就掉到70V 关机 又升到115,且有开关变压器的吱吱声,去掉行电路用灯泡试也有吱吱声且+B115V,试着并联160V/100uf无效,并联1000uf/50V到12V 16V无效,后测量300V只有240V ,关机拆下400/150uf测量已无容量,换此电容后就正常开机了。
此机的这种怪现象我也是第一次遇到过。

网友:
刚好,上个月我也遇到一台,也搞了我半天的时间

网友:
经常碰到300伏电容失效的,但都没有引起自动关机,引起干扰图像和横线的比较多

楼主:
经常碰到300伏电容失效的,但都没有引起自动关机,引起干扰图像和横线的比较多

就是呀,修了十几年了,这现象我也第一次遇到过。

网友:
三年前 我遇过。。。。。

网友:
修开关机不正常的机器,先测量300伏和+B电压,这样可以缩小故障范围

网友:
大电容失效,电网中尖峰脉冲很容易将开关管击穿。

网友:
你要先测300v就好了,我遇过300v正常就是不开机的故障,换了300v的滤波电容就好了,300v这个电压很主要,一般需保证它的正常再查其它问题。

网友:
没碰到过.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