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6L激光打印机奇怪故障

楼主(2011-07-28):
惠普6L激光打印机自检打印正常,但联机打印总提示缺纸,什么原因?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
是纸传感器问题吧。

网友:
重装一个HP6L打印驱动,如仍然出现同样的现象。此状态表明是电脑问题。看一看是不是电脑的错误识别引起的。还有就是换一条连接线试试,是并口线还是用U口转并口的,出现缺纸这个问题的可能性有很多。

网友:
可以排除缺纸传感器故障。应该换根连接线试试。

网友(2018-07-01):
提示缺纸应该是感应器的问题

网友:
修好了吗,分享一下

网友:
该扔了该扔了该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