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组装机空载正常,带载电源被拉低,求解!

楼主(2011-07-30):
      一台组装机,不接负载电源输出正常,接行场后大滤波被拉低至100零几伏~~~~~~~师傅们,请帮帮我······谢谢!

网友A:
      电容  的  问题

网友:
一是电源 带载能力差二是负载有过流现象。

网友B:
接假正常是否负载正常?正常【电源,+B电容等。】反之【偏卷,高压包等。】请参考。

网友:
带负载能力差,还的电源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接假正常是否负载正常?正常【电源,+B电容等。】反之【偏卷,高压包等。】请参考。

接假负载是在断开行供电后,在+B处接60W的灯泡然后测量+B电压是否正常,如果不正常就是电源的问题,电源正常就应该查行电路(高压包.行管.偏转线圈)等元件.

楼主:
谢谢,有进展马上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容  的  问题

电容换过了,现在高压包换了,偏转断开了,+B只有20多伏。接假负载正常,问题还在行电路上!纠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