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佳] 康佳纯平彩电行管D2901的代换

楼主(2011-08-07):
一台25〃康佳纯平彩电由于高压帽处严重打火而损坏了行管(D2901),我便用2553装上,开机。岂料机子刚刚见到光栅只听“吱”的一声轻响,机器又归于平静:行管又告击穿!我想大概是它质量太差了吧:再装一个!打开电视机,呵呵,这次正常了,插上信号线图声俱佳。心中暗自庆幸,边合盖边放着,说起来这东西也争气,硬是等我将最后一颗螺丝拧紧了才与我同步歇息哩!当时心里那个气呀!。。。请师傅们告诉我D2901这个家伙究竟生成了一副什么样的性格?用谁可去替代他?谢谢!

网友A:
好象不带阻尼大屏电源管

网友B:
用电源管就可以,他不带阻尼

网友C:
我一般用c5411高清管的,就是多一块钱

网友:
用c5148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象不带阻尼大屏电源管

哦,知道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电源管就可以,他不带阻尼

嗯,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一般用c5411高清管的,就是多一块钱

哦,谢谢你了!

网友(2011-09-12):
请问楼主最后用什么型号代换的,我也遇见一台21寸,类似这种故障,请楼主回复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