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佳] 康佳F2982A1电源问题.TDA4605

楼主(2011-08-08):
电源块是TDA4605 300V有320V左右.指示等闪,用新华宝电源模块5线,断开+B负载+B有200V以上.12V在15V左右.C949.C943.C947全部以换.300V电容和TDA4605也换了.
+B接上100W灯泡做假负载.+B在7-8V间快速摆动.12V升至6V左右快速摆动.不知道变压器有没有问题.

用新华宝电源模块3线的无半点电压输出
请各位大师帮下忙.
TDA4605各脚电压 ①0V  ②5.5V  摆动   ③3.2V 摆动  ④0V  ⑤0.05V 摆动  ⑥8.8V 摆动   ⑦1.3V 摆动     ⑧0V
每个小电阻都拆下来量过,都是好的.不过3脚的R916图纸上是580K,电路板上是820K(灰红黄).
康佳F2982A1   图纸也有.

网友:
看看取样电路

网友:
路过,看看,那些小电阻查下

楼主:
求大家帮帮忙啊,小弟刚入行,经验不足,望大家体谅.先谢过大师们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300V只有200V更换C901

我说的断开+B负载+B有200V以上.

网友B:
看看CPU+5V供电正常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CPU+5V供电正常不

不正常.前面12V都只有3.5V.后面当然不会有5V

网友:
电源芯片TDA4605开待机脚电压1脚0.4/0.1伏   2脚0.3/6伏  3脚4.69/4 伏  4脚0/0伏  5脚2.2/3.8伏   6脚12/8伏  7脚1.6/0.4伏  8脚0.5/0伏

网友:
+B取样误差放大至光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