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炉] 更换电磁炉IGBT,你忽略了吗?

楼主(2011-08-16):
电磁炉维修季节即将来临,综合电磁炉故障中,烧IGBT 比较常见,其引起有以下几种原因:
1,进水烧坏,用户在使用时不趁溢水
2,有蟑螂、昆虫等进入
3,滤波电容5UF失容
4,环境恶劣,油烟、潮气大,电路腐蚀漏电
5,谐振电容0.27--0.33UF开路
6,功率调节电阻漏电短路
7,18V电压过高
8,驱动对管有性能不良
9,用户电源电压过高或插头有打火现象
10,CPU损坏造成功率失控烧坏
11,339比较器损坏等等
有些人甚至谈烧IGBT色变,但只要在换IGBT通电之前,要知道之前IGBT损坏的原因,就不用担心,起码你发现故障起因,更不能在不知原因的情况更换IGBT后不做任何保护马上通电试机,关于保护,在这里我就不罗嗦了,在论坛里有很多高手都已经发表过,在IGBT昂贵的今天,我主要讲在更换IGBT时,容易被广大维修者忽略的问题,那就是所有新买的IGBT中,其三个脚都是“裸--体”的,我们在更换前,一定要在两边两个脚上都套上直径2MM、长15MM的热收缩管,中间那脚可以不用套,这样就在很大程度上防止蟑螂、昆虫等爬进去破坏,因为中间那脚为300V,而离它3MM的就是控制脚和接地,如果不这样加装热收缩管,那蟑螂、昆虫的身体架在300V和控制极之间,100%会烧IGBT,这也是我在修美的电磁炉得到的启发,有不对之处请朋友们谅解,希望广大维友群力群策,共同探讨,让维修行业的瓶颈更大、更开阔......

网友:
高手,技术精湛!

网友:
多谢提醒!我真的没有注意这个问题。

网友:
下次一定要看清哦

网友:
呵呵我一直是这样做的

网友:
好建议啊,下次要注意了

网友:
好经念,谢谢了

楼主:
经验总是在探索中发现,大家也可以发表一些自己的看法或心得

网友:
谢谢提醒,蟑螂如此危险,引脚焊点是否也绝缘处理一下

网友:
好经验,谢谢提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