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康佳KON KA好运通 无绳电话显示屏不显示

楼主(2011-08-30):
一康佳KON KA好运通 无绳电话显示屏不显示(可以正常接听电话),有时按个别的健可以显示,但只显示一秒钟就无显示了,以为是排线问题,接触不良,经测量排线全部都是通的,请高手帮助指导,先谢谢了。有图可以上传一个。

网友(2011-10-02):
显示屏的问题,换了试试

网友(2022-01-09):
排线,冲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