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 液晶电源板K3683管子用什么可以代换??

楼主(2011-09-06):
       昨接了一台索尼液晶电视,型号KLV-32V300A。用户反映说这几天没看它,今天看时就不开机了,电源指示灯也不亮!此机没有手动交流开关的直接按键二次开机的,经查有个三极管短路型号是K3683不知道这个型号有没其它的代换管??

网友:
K 3695 K3842 K3974都可以

楼主:
谢了呀,本人接触液晶的不多,就一个型号我怕到时买不到多搞几种代用,修好和大家分享!

网友:
此管能买到的

楼主:
楼上的谢啦,K3683原装的,K3695,K3842,K3974,我这里这些都还真的买不到,不过找到了20N50,不知能不能代换,在网上找的

网友:
可以,20a/500v,k3683是19a/500v

楼主:
都谢谢啦,我用的20N50不过是带散热的,要弄个云母片隔着就好了!开机330V,然后再短接开关机脚,听到继电器动作的声音330V瞬间有380V左右,12V,24V也都有了,不过得带负载!

网友:
在淘宝买,一定能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