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将军遥控器丢了有法配遥控器?

楼主(2011-09-07):
我的铁将军遥控器丢了有法配遥控器吗.

网友:
[铁将军]是啥机器

网友:
能,买个就能配。有说明的。

网友:
能配,但得看你的防盗器是单向还是双向的,单向的比较好配,单向的还分,固定吗,滚动码,还有频率分315和433这两种,你看看你的机器是啥样子的,上网买个相应的遥控器就可以配了。

楼主(2011-10-20):
引用 网友A:
男人必看/如何延长性生活射精时间?
    早泄,让男人最伤心最伤自尊的事情。面对美丽的老婆,情人,小姐等 ...

车车防盗器是主体....你是卖性产品的、胡邹八扯...

网友B:
现在也遇到与你一样的问题。我的主机是PT2272解码的,准备买一片PT2262的遥控器。PT2272 A1-A8与PT2262对应,不知道能解决不?315的频率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也遇到与你一样的问题。我的主机是PT2272解码的,准备买一片PT2262的遥控器。PT2272 A1-A8与PT2262对应 ...

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
能配的,将你车上的接收盒拆下,看一下振荡频率和振荡电阻,记下编码就可以了。再找一个配车遥控器的做一个。你自己恐怕做不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