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电视] 熊猫3631d电视维修图纸

楼主(2011-09-11):
求熊猫3631d电视维修图纸,r639烧糊了,

网友:
R639电阻是2.7K的。

楼主:
谢谢,我修的这台机是水平一条亮线,这个电阻和与之相连的是行部分,只是因为它们烧糊了,所以先换上,现在的问题是:我换过TA7698A和场块LA7830,就连M50436我都换了,还是水平亮线,外围也没有发现坏的元件,场供电是25V。

网友:
谢谢,我修的这台机是水平一条亮线,这个电阻和与之相连的是行部分,只是因为它们烧糊了,所以先换上,现在的问题是:我换过TA7698A和场块LA7830,就连M50436我都换了,还是水平亮线,外围也没有发现坏的元件,场供电是25V。
  一条水平亮线,于CPU无关,主要检查场电路部分和TA7698A的场震荡等是否正常,该块电压是否正常,仔细查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