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佳] D5023行管可用一般彩电行管代换吗?

楼主(2011-09-14):
       一台康佳21彩电行管D5023坏了,可用一般彩电行管代换吗?此行管体积较小,像黑白机行管大小。向各位大侠请教。

网友:
常用行管都可代用。

网友:
不要乱替换,买不到原型号吗?如果有原型号最好用原型号。我曾经修过一台25的彩电,此机的行管不带阻尼,阻尼管在电路板上和行管相连。

网友:
可以代换,要分清有没有带阻尼

网友:
带阻尼行管都可换。

网友:
上面极为说的都很对。我也是这建议。

网友(2013-01-18):
可以用C2553,C1651,J6810D,C2720等带阻行管代换。

网友(2013-08-31):
可以用c5296
带阻行管代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