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ONKYO(安桥)功放原理图

楼主(2011-09-15):
师傅们有ONKYO(安桥)TX-SR500功放机原理图上传一份!十分感谢!

网友:
是不是一路功放烧了???是的话就参照另一路未烧的对比测量

网友A:
我按这个方法修了几个安桥了

楼主:
是不是一路功放烧了???是的话就参照另一路未烧的对比
回复师傅是待机电压正常,就是不开机。

网友(2014-05-06):
单片机周边开机电路好好看看 这个要么是很轻的 要么就是不好修的

网友(2018-12-08):
待机电压正常查一下复位电路跟晶振。首先得却定CPU是否工作!

网友:
查晶振如果没有示波器就用万用表分别量2脚电压,看是否有0.6及以上的压差!但是这个方法只适合模糊初查。如果有最好代换一下

网友(2019-11-17):
又一个不开机的,安桥的法拉电容太菜了

网友(2020-12-10):
引用 网友A:
我按这个方法修了几个安桥了

接通电源直接测量电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