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佳] 康佳T2576S开机屏幕扩满就马上关机,求助!!!

楼主(2011-09-19):
康佳T2576S开机屏幕扩满就马上关机,主电压140V正常,按遥控器无反应。要关电源在开电视才开机,面板线拔了还是故障依旧。

网友:
断开保护看看再查

楼主:
怎么断保护啊,有可能是单片坏了吗?

网友:
断保护是判断保护是否正常和屏幕显式的故障现象

网友:
能发张图纸来吗?我的QQ:1391294592@qq.com

楼主:
  此康佳.电视机机看机时能看但是积分钟后自动关机 .再开机开不开了.但是吧电.源关了再开机又能开开了且.有时不关机.遥控和按键都不能用

楼主:
一台康佳T2576S的机子,出现开机一会自动关机后不能开机,要关掉电源开关再开机才可以.看一会又会如此.有时又可以看很久都不会关机但这时按键与遥控都不起作用.遥控可以时就会自动关机.请问哪位知道它的保护脚或是这是哪里的问题,望指教!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台康佳T2576S的机子,出现开机一会自动关机后不能开机,要关掉电源开关再开机才可以.看一会又会如此.有时又 ...

V948.V909组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