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华帝燃气强排热水器不点火,求助 (遗憾放弃)

楼主(2011-09-25):
一台华帝燃气强排热水器不点火,电源盒输出36V交流供给风扇,12V直流供给点火器,现在的问题是,风扇不转,高压电极无“哒哒”声,问各位高手,怎样单独检测点火器好坏? 正常开机是否风扇就工作?水压和气压都无问题,微动开关的铁片也能打开,水汽联动伐内的橡皮伐完好,顶针完好。

网友:
话说楼主修热水器是猜的嘛……汗……阀体的弹片能打开那关阀体什么事啊,作为一个维修人员判断问题准备性是很重要的!先看看有没电到热水器电路板上,如果有电的话,重点检查水压微动开关、风压开关、冷热水开关!

网友:
强排热水器工作流程一般是这样的,水通过阀体打开水压微动开关(高级点的会用水流传感器)→风扇工作→几秒钟后点火,接着煤气磁吸工作(会听到嘀一声的)→燃烧!

网友:
短路微动开关,风压开关就可检测点火器好坏。

网友:
先短路微动开关。过两秒钟再短路风压开关就可以判断点火器好坏了

网友:
你那是不是专用减压阀啊

网友:
在短接水压开关时测量风机电压有么有,这是第一步。这一步很重要,通过它可测知是风机问题还是电源控制器的问题。其后是风压开关和点火器的问题。

网友:
风机不转风压开关不动作就不能点火,你看下是不是电机那个电容失去作用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