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炉] (已解决)求高手帮忙看下这台电磁炉

楼主(2011-10-03):
一台杂牌电磁炉,做工还可以,一插电大概2秒后听到一声长“嘀”,待机开关旁边的LED闪烁,其他不亮,按开关无效,不能开机。按预约键显示“2:00”。代换全部按键无效,测量18V,5V均正常,陷入困境无从下手,望高手指点下

会不会是MCU?

多谢各位师傅帮助,毛病找到了,不在控制板上,而是主板上,CPU到排线之间有一根印制线由于天气潮湿腐烂了,正好是到开机键的那根,果断飞线过去就OK了,再次感谢大家

网友:
先检查按键板上有没有那个元件的脚烂掉了 或者有生锈 看看里面有没有断   再就是更换339试试(小弟我至今没有碰到过339坏的

网友:
首先把每颗LED管坼卸检查,如果有轻微导电或短路都可能造成开不了机,不行在代换一下74H164AN

网友:
机子不一样电路设计也不一样,一般上电能听到长“滴”说明CPU复位正常,先将控制板清洗烘干试试,还有就是电压检测电路几个电阻是否正常,有些炉检测到电压过低也不开机,5UF两端有无300V,如没有,更换5UF

网友A:
这个问题一般和339没多大关系,339损坏一般只是发热不正常或不发热,严重的会导致功力管击穿!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一般和339没多大关系,339损坏一般只是发热不正常或不发热,严重的会导致功力管击穿!

3Q了·················

楼主:
按键板已经用酒精认真清洗过了,不按开机键可是个别按键却能用,比如预约,而且有一些功能键按下去的时候那一排显示功率和温度的LED居然也会随着亮,郁闷

网友:
引用 楼主:
按键板已经用酒精认真清洗过了,不按开机键可是个别按键却能用,比如预约,而且有一些功能键按下去的时候那 ...

这情况我修过好几台,基本是LED和74H164引起的原因,你不妨一试~

网友:
换个74H164试试

楼主:
74HC164代换过了不行,LED也都检查了没有漏电的,大家再帮忙想想还有其他的么